[无线] 一代神机~索尼便携式两波段收音机(SONY ICF-F10)

楼主(2020-06-29):
一代神机---索尼SONY便携式两波段收音机,型号:ICF-F10
这款神机,简称F10,属于索尼低端便携收音机系列,国外售价20刀左右,不过,性能比较强悍,收音效果不错,主要是发音清脆,硬是靠间质征服了不少收音机爱好者,
有意思的是,现在这款机器的价格,要高于发售的价格,也算是炒起来了吧.

图片拍得比较少
机器标签,简洁明了
可能定位就是低端机,吊丝专供,连设计标签的功夫都省下来了

内部也很简洁
电路板也缩得历害,但就是这样简单的组合,发声却非常给力

SONY大喇叭
有评测说,这款收音机,音质好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大喇叭

索尼自家芯片
CXA1019S
独门利器

换个姿势

电路板背面就没有用贴片元件
这完全就是国内80年代的生产技术嘛

总体来说,这款机器,用料和做工都算不上好,调校比较到位,音质听广播新闻比较合适,比国内很多收音机,确实要好很多

网友A:
索尼做工就是好啊!!

网友:
那个集成块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尼做工就是好啊!!

这款机器,线路很简单的,
很多评论说,用最省的材料,做出了音质极好的收音机,
从实际使用效果来看,国内很多价格更高的收音机,比不上这款

网友:
机器标签,简洁明了
可能定位就是低端机,吊丝专供,连设计标签的功夫都省下来了

网友B:
耳机插孔好多铜绿,满满的沧桑感!
CXA10195能否用CXA1019代替呢?
后来的1019封装形式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插孔好多铜绿,满满的沧桑感!
CXA10195能否用CXA1019代替呢?
后来的1019封装形式变小了。 ...

耳机那里确实有绿铜了,后来我打理了,同时也把耳机用元件脚短接了(取消了耳机的功能,这样就没有接触电阻了)

IC的型号我一开始看错了,正确应该是:CXA1019S,可能跟CXA1019是版本不同,很多收音机,是用CXA1019贴片版的.

不知道这两种封装形式,对收音效果和音质有没有直接的影响

网友C:
好亲切的芯片,02年参加电子设计大赛的时候,其中一个选题就是使用这个芯片做一个收音机,当年那一届设计大赛好像就是索尼赞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亲切的芯片,02年参加电子设计大赛的时候,其中一个选题就是使用这个芯片做一个收音机,当年那一届设计大 ...

参赛的结果如何?

网友D:
楼主用五笔的。
但是你倒是给个正面的图啊,害得我好奇心起来百度了下才知道这货长啥样。

网友E:
看来,炒作起来了

网友F:
这个芯片很多型号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五笔的。
但是你倒是给个正面的图啊,害得我好奇心起来百度了下才知道这货长啥样。 ...

是的,一直习惯用五笔

我也是拆完了,才想起拍照的,所以就这几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炒作起来了

确实有炒的成份在里面

不过,话说回来,这台机器的质量确实不错,声音比较适合听新闻广播,声音比较清脆

收台的灵敏度,我就觉得是中等偏上的水平,跟车机差不多的水平

我是在广东这边使用,这边FM电台频道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很多型号都在用;

好像其它公司使用的这款IC,大部是贴片封装的型号,

可能跟电路板的调试,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三个白天两晚上时间,白忙了,没做完,只给了个优胜奖。我选的是D类功放的题目,用分立元件,不能用模块,还要数显功率及效率,自己protel画图定做PCB。。。。。

网友(2022-05-16):
这款机器的喇叭出声比SONY TCM-5000EV都好,你们信不信?

网友(2022-12-04):
这款用耳机是不是立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