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符合安规认证的高档LED驱动电源,以及铝外壳的USB笔记本夹灯

楼主(2020-06-29):
符合安规认证的高档LED驱动电源,以及铝外壳的USB笔记本夹灯
这款LED驱动电源真的不错,用料好,方案也不错,EMI器件一个不少,真的可以通过认证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会有频闪,不介意的朋友,可以拍下来,
但价格也便宜啊
1.90元/只,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3006615122

特价供应,20W(36V DC 0.530A)LED吸顶灯内置驱动电源(恒流型);
该LED驱动电源使用带IC隔离方案,外置MOS管;
EMI元件齐全,可以通过各国安规认证之要求;
电解电容采用红宝石和台湾丰宾(XAPXON);
性能稳定,各方面电参数优秀;

电源AC端输入端为两根18AWG线,外露长度约:240mm,白色线是火线L,黑色线是零线N;
电源DC输出端两根18AWG线,红色线为正极(LED+),黑色线为负极(LED-),外露长度约:45mm;

没有塑料外壳(仅线路板),使用时请注意用电安全!!!!
宝贝描述:
1、采用台湾昂宝OB3330XCP隔离驱动方案,恒流型LED驱动电源;
2、开路、短路、过温自动保护;
3、保证产品安全性;
4、高效,低耗,节能环保,低噪声;
5、长寿命,高可靠性能,超薄设计

产品参数:

输入电压:100-277V AC 50/60Hz
输出电压:30-36V DC
输出电流:0.530A(530mA)
功率因数 :0.90
驱动电源尺寸:86*38*27mm(长*宽*高),(注:不含电源线材尺寸),
使用温度:-5~40℃
存储温度:-5~40℃

厦门萤火虫USB笔记本电脑夹灯

价格:1.10元/只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2149932371

全新USB笔记本电脑夹灯,灯的主体是铝合金材质的,带一个夹子,可以夹在笔记本电脑上面,当然也可以夹在其它地方固定使用
带一条收缩式的USB电源线,平时不用时,可以收回到灯的主体里面,不占地方;
输出电压:5V DC,可以接电脑USB插头,或者手机充电器,宝电宝;

五颗草帽灯珠,色温大约是4000K左右(目测,产品包装上面,没有标明具体色温)
灯具尺寸:62*55*22mm(长*宽*高,不含包装和线材尺寸)

友情提示:这个灯是全新的,单只吸塑包装,由于库存了一段时间,USB插头和灯主体贴得比较紧了,需要用螺丝刀顶出来,或者也可以拆开三颗螺丝,把USB插头出来,店家也可以帮忙取出插头,不过就会破坏包装,建议最好自己收到货后取出插头;

铝散热器主体,DIY改装空间大,电镀质量也比较好

voltech 5000K白光无频闪的MR16灯杯,输入电压:110-240V AC,以及史福特的蜡烛灯泡

5000K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一个色温段,亮度高同时又不刺眼,关键这款MR16灯杯还是无频闪的

包装精美,做工比较好,居家首选

价格:4.5元/只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fvD&id=621557212669

出口外贸订单的MR16灯杯,采用高档3030灯珠配合透镜使用,灯杯是塑包铝散热器;
请注意:MR16灯杯,输入电压是:110-240V AC,国内220V AC可以直接使用(灯杯外壳标称电压是127V,实际国内的可以使用的)!!!
1.采用BP2831A非隔离恒流驱动方案;
2.电解电容采用AISHI 400V 3.3UF;
3.压敏电阻采用7D471;
包装精美:单只灯杯吸塑包装,两只装一个小纸盒,12小盒装一个大纸箱,从包装细节来看,产品做工非常好;
名称:MR16灯杯;
功率:6W;
灯头规格:两针MR16插头;
灯珠:3030灯珠;
输入电压:110-240V AC;
色温:5000K;
灯杯直径:50mm;
整 灯高度:50mm(含MR16插头尺寸);
原装包装,完美品质
两只灯杯,装一个小纸盒
单只吸塑包装
包装精美
正面透镜
拆出的全家福
电解电容采用AISHI 400V 3.3UF
压敏电阻采用7D471
采用BP2831A非隔离恒流驱动方案
稳定后的输入电参数

楼主:
史福特的LED蜡烛灯泡,特别适合家里的水晶灯,欧式灯具使用,高端大气,数量暂时只有24只
有需要拍的朋友,就拍上面MR16灯杯的链接,里面有一个蜡烛灯泡的选项
功率:5W;

色温:2700K(也就是白炽灯色,黄光);
价格:10元/只

全新的灯泡,带原厂包装盒

包装盒正面

是采用塑料的包装盒,看上去比较高档

包装盒背,有参数说明

灯泡本身,表面电镀成银色
灯珠是CREE的灯珠,好像是XPE灯珠系列,

这款蜡烛灯泡定位比较高端的,做工也很好喜欢的朋友可以入手

楼主:
voltech 5000K白光无频闪的MR16灯杯,输入电压:110-240V AC,以及史福特的蜡烛灯泡

5000K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一个色温段,亮度高同时又不刺眼,关键这款MR16灯杯还是无频闪的

包装精美,做工比较好,居家首选

楼主:
引用 楼主:
史福特的LED蜡烛灯泡,特别适合家里的水晶灯,欧式灯具使用,高端大气,数量暂时只有24只
有需要拍的朋友,就拍 ...

史福特的LED蜡烛灯泡,特别适合家里的水晶灯,欧式灯具使用,高端大气,数量暂时只有24只
有需要拍的朋友,就拍上面MR16灯杯的链接,里面有一个蜡烛灯泡的选项
功率:5W;

色温:2700K(也就是白炽灯色,黄光);
价格:10元/只

全新的灯泡,带原厂包装盒

楼主:
名称:MR16灯杯;
功率:6W;
灯头规格:两针MR16插头;
灯珠:3030灯珠;
输入电压:110-240V AC;
色温:5000K;
灯杯直径:50mm;
整 灯高度:50mm(含MR16插头尺寸);

楼主:
引用 楼主:
史福特的LED蜡烛灯泡,特别适合家里的水晶灯,欧式灯具使用,高端大气,数量暂时只有24只
有需要拍的朋友,就拍 ...

符合安规认证的高档LED驱动电源,以及铝外壳的USB笔记本夹灯
这款LED驱动电源真的不错,用料好,方案也不错,EMI器件一个不少,真的可以通过认证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会有频闪,不介意的朋友,可以拍下来,
但价格也便宜啊
1.90元/只,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3006615122

特价供应,20W(36V DC 0.530A)LED吸顶灯内置驱动电源(恒流型);
该LED驱动电源使用带IC隔离方案,外置MOS管;
EMI元件齐全,可以通过各国安规认证之要求;
电解电容采用红宝石和台湾丰宾(XAPXON);
性能稳定,各方面电参数优秀;

电源AC端输入端为两根18AWG线,外露长度约:240mm,白色线是火线L,黑色线是零线N;
电源DC输出端两根18AWG线,红色线为正极(LED+),黑色线为负极(LED-),外露长度约:45mm;

楼主:
引用 楼主:
voltech 5000K白光无频闪的MR16灯杯,输入电压:110-240V AC,以及史福特的蜡烛灯泡

5000K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 ...

特价供应,20W(36V DC 0.530A)LED吸顶灯内置驱动电源(恒流型);
该LED驱动电源使用带IC隔离方案,外置MOS管;
EMI元件齐全,可以通过各国安规认证之要求;
电解电容采用红宝石和台湾丰宾(XAPXON);
性能稳定,各方面电参数优秀;

电源AC端输入端为两根18AWG线,外露长度约:240mm,白色线是火线L,黑色线是零线N;
电源DC输出端两根18AWG线,红色线为正极(LED+),黑色线为负极(LED-),外露长度约:45mm;

没有塑料外壳(仅线路板),使用时请注意用电安全!!!!
宝贝描述:
1、采用台湾昂宝OB3330XCP隔离驱动方案,恒流型LED驱动电源;
2、开路、短路、过温自动保护;
3、保证产品安全性;
4、高效,低耗,节能环保,低噪声;
5、长寿命,高可靠性能,超薄设计

产品参数:

输入电压:100-277V AC 50/60Hz
输出电压:30-36V DC
输出电流:0.530A(530mA)
功率因数 :0.90
驱动电源尺寸:86*38*27mm(长*宽*高),(注:不含电源线材尺寸),
使用温度:-5~40℃
存储温度:-5~40℃

网友A:
质优价美,表里如一

网友B:
这款LED驱动用料很良心!质量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优价美,表里如一

感谢坛友回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LED驱动用料很良心!质量可靠。

这款电源在市场上面,算是高档的那类型了,做工和用料好

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也比较好,可以配很多LED模组

EMI器件都加上了,过安规认证没有问题

输入和输出端,都加上了共模磁环

要说不足之处,就是有频闪,可能有些买会觉得难以接受,但国外就不太看中频闪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