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翻车的voltech MR16灯杯,拆机后发现歪打正着,惊喜+意外,高潮迭出

楼主(2020-06-29):
翻车的MR16灯杯,拆机后发现歪打正着,惊喜+意外,高潮迭出

撸了一些灯具,只看包装箱上面写着MR16,就先入为主的认为.是那种输入电压是12V AC/DC的低压灯杯,

到这后一看,这些家伙是高压灯杯,而且输入电压还是120V AC的,国内还不能用

这时血压有点高了.喝了几杯水,先躺下休息一下.

空闲了,再开了一个灯泡,拆开看看做工.却发现这个灯杯,就是220V AC的做工,应该说是全电压的产品,可能是直接用国内的线路板或者成品灯杯,打上了出口产品的标签.
这样一样,这款灯杯的输入电压,就可以做到110-240V AC,国内也可以直接用了.

不用改装了

终于没有翻车,下次得注意了

上些图片

俩兄弟一个包装纸盒
单只吸塑包装
背面
正面六颗灯珠,还有透镜的
电路板+LED模组

3030灯珠

色温:5000K
电解电容采用AISHI 400V 3.3UF
压敏电阻采用7D471
采用BP2831A非隔离恒流驱动方案
220V AC测试半小时左右的各项电参数
功率没有虚标啊

很刺激的一段撸灯之旅

网友:
恭喜得宝哈哈

楼主:
不亏本就算好了

如果是只能用于120V AC的话,砸在手里的机率,就成倍增加了

现在220V AC能用,就好多了

网友A:
这工艺就像手工焊接的一样怎么出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艺就像手工焊接的一样怎么出口啊。

我自己焊下了工字电感,这样更方便观看电解电容的参数

批量生产的,就不会是这样的

网友B:
  不错,6灯珠,色温:5000K。

网友C:
拆灯珠改手电筒也不错,光色比十几元手电筒自带的冷白好不少,只不过灯杯聚光得到的光斑不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6灯珠,色温:5000K。

5000K是比较适合家庭使用的色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灯珠改手电筒也不错,光色比十几元手电筒自带的冷白好不少,只不过灯杯聚光得到的光斑不太好看。 ...

这个灯珠是3030的灯珠,最大功率也就一瓦的样子,做手电,功率小了点点

色温倒是不错的

可以试一下,代换草帽灯珠,

网友D:
这个色温不错,不算太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色温不错,不算太软

4000K 3000K都有点黄,

6500K太白了

这样算下来,5000K这外色温,就比较合适了

网友E:
不错,宽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宽电压的

宽电压的产品,适用范围更广

特别有些偏远区域,电网电压不稳定的,电源波动范围大,用宽电压的产品,性能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