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白炽灯的玻璃和金属部分是用什么材料粘起来的?节能灯灯管呢?

楼主(2020-06-29):
请教下这两种材料叫什么名字,现在是否可以买到?
白炽灯玻璃部分和金属部分粘接的红色材料。
节能灯灯管和塑料体部分粘接的白色材料。

谢谢

网友A:
我一直以为是白水泥。。。。。。

网友B:
我只知道老式手电筒灯珠用一种神秘材料粘的,用火可以烤的化。

网友:
那种粘合剂是焊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老式手电筒灯珠用一种神秘材料粘的,用火可以烤的化。

能烤化就无法耐受太高温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是白水泥。。。。。。

白水泥粘性不够吧。

网友C:
最近一直在研究,想给家里的烤箱加个炉灯,看了一圈   写着高温灯泡普遍一颗10多块,以前的低瓦数白炽灯和卤素灯泡外圈也是玻璃的,既然是玻璃怎么说也能耐高温到500度吧,那这样的话何必用耐高温灯泡嗯?上个陶瓷底座就可以啊,我是这么考虑的,结果等实施后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一直在研究,想给家里的烤箱加个炉灯,看了一圈   写着高温灯泡普遍一颗10多块,以前的低瓦数白炽灯和 ...

卤素灯都是用的陶瓷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