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充电头能不能改成默认2A输出?

楼主(2020-06-29):
给非菊花手机用的时候最大只有5V1A的输出
能不能改成默认就有2A输出?

正面

背面

网友A:
若是给非菊花安卓手机用的时候,可以找根MicroUSB口短接D+、D-的2芯线(可DIY),可以5V2A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给非菊花安卓手机用的时候,可以找根MicroUSB口短接D+、D-的2芯线(可DIY),可以5V2A的输出。 ...

仔细看了一下,这主板的d-和d+就是短接的.........

网友B:
估计电压不够吧,原边反馈把电压稍稍调高一点5.4V以内,然后短接数据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压不够吧,原边反馈把电压稍稍调高一点5.4V以内,然后短接数据脚就行了。。。 ...

这充电板usb接口那两个数据脚在电路板上就是短接了的,所以不知道为什么非菊花只有1A输出

网友:
可能充电设备本身只有1A的吸收能力,因为既然数据引脚已经短接,那它就是个2A电源而已,相当于没有协议了

网友:
用2.5欧电阻带载看看能输出多少电流再说。
二数据点开路给安卓手机只能到460mA左右

楼主确定手机能2A充?
电流是由手机控制的。

网友:
丢了吧,这年头还有5V1A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