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晚上不睡觉,把用了6年的 松下电吹风EH5163机 拆解+修好了!给自己点赞!

楼主(2020-06-29):
家里用了六年的松下电吹风,型号:松下EH5163,最近突然无法正常工作了,靠近电吹风线尾部动一动又可以正常吹风,我怀疑是线经过长期的使用内部 已经断线了,准备进行修复。

外观充满岁月的痕迹,功率1600W

拆掉手柄处的两颗Torx螺丝,使用T10的螺丝刀

我买的田岛的内六花螺丝刀,这次终于派上用场了。

两颗螺丝卸掉,手柄顺利打开

有一颗黑色的抗干扰电容。松下的设计还是非常正规的。

线尾处有断线。动一动线又可以使用。

拉下线尾护套,螺丝刀指示的地方已经有些烧黑了,再用就出危险了。

师大斜口钳上场,把断线处干掉。

故障的罪魁祸首

外层的绝缘皮已经烧黑了。

蓝色电线的线芯已经断了

把剩余电线的线头拨开外皮待用

蓝色电线根据原厂工艺直接焊接在开关上,棕色线和原来的棕色线对接后上焊锡

我十八元的黄花电烙铁出动了。哈哈哈

添加焊锡

棕色线进行焊接

焊好后,给棕色线裹上绝缘胶带,蓝色线和开关的焊接处烫上热缩套管。

把开关重新装回手柄

插了点,电吹风复活了,准备把手柄壳扣回去。

电吹风复活了,又可以吹头发了。

有空可以去看看我的商品推荐帖 都是些物美价廉的商品

近期技术贴更新:(1)伊莱科 万用表 到手了,给大家看看测试情况如何

                                    (2)拆解一下已经返现的EMAX3 万用表!并用superlube润滑脂对拨盘润滑
                              (3)拆箱+验货!10块钱的PPR水管热熔器

网友:
这种档位开关容易卡涩。

网友:
大晚上不睡觉,把用了6年的 松下电吹风EH5163机 拆解+修好了!给自己点赞

网友:
质量不错的吹风机

网友:
有钱人发m了

网友:
不错,价钱应该不便宜。

网友:
这线换的及时

网友:
大晚上不睡觉,把用了6年的 松下电吹风EH5163机 拆解+修好了!给自己

网友:
电吹风机质量挺好

网友:
看到最后画风突变,翻车哈哈

网友:
看来特殊螺丝不仅仅用在艾美特落地扇旋钮面板部分,楼主的电吹风也是,我家里直流电机电吹风跟公牛一样工字螺丝,附近市场买根旧改锥用电磨改下能拆开。

网友:
大晚上不睡觉,把用了6年的 松下电吹风EH5163机 拆解+修好了!点赞!

网友:
看着质量还可以

网友:
还以为会顺便把其它部件也拆出来检查一下。想看看电机是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