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自停镍镉5号充电器电路疑问

楼主(2020-06-29):
家里一堆孩子以前玩具用的5号7号的充电电池,平时用配的可冲4节的充电器充电,每次都是3节或4节一起充,也没太注意,今天无意中发现其中会有个别的始终充不满。想自己在原充电器的基础上改成单独充,每路都有充满自停的,由于水平有限,只能找元器件简单的电路改。

在网上找到一电路图,想按这个改造
以下是原文和电路图:

本充电器电路简单,元件易取,它对各节镍镉电池分别充电,充足电即自停。电路见附图所示,充电前,先则调节R4,使三端可调稳压器LM317的输出电压为预定值Vo,当充电电池的电压Ve上升到Vo-0.65V,晶体管截止,充电终止,同时相应的充电指示灯LED熄灭.其充电电流由R11-R14所限制。
(如每节电池的标称额定充电电压是1.2V,则先调节R4,使三端可调稳压器LM317的输出电压为预定值1.4V即可)。

求助:1、这个电路可以吗?每路电池的充电电流能有多大?
          2、这里面的这句话当充电电池的电压Ve上升到Vo-0.65V,晶体管截止,我的理解是:如果是给镍镉电池充电的话,截至电压在1.4V,Vo应该调到1.4+0.65=2.05V,可是他后面的说明却是调到1.4V,这样岂不是电池电压只要超过0.8V,晶体管就截止,这样也充不满啊?

网友:
我是想用专用芯片改,现在在看CN3085,电路还算简单,一块芯片冲2粒

网友A:
充电电流=Ibe+Ice,这电路效率太低了吧,有现成的多单节充电器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流=Ibe+Ice,这电路效率太低了吧,有现成的多单节充电器卖的

手里都4个充电器了,一个2位的,两个4位的,还一个8位的,实在是不想再买新的了。效率低没事,平时用配的充电器,时不时的用这个矫正下就好。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

网友B:
镍铬的话按0.1c 12-14个小时,定压不太需要,电流更重要,而且刚满电的能测试到1.5xV,1.4肯定吃不饱。

网友C:
1.4v,充不满的,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铬的话按0.1c 12-14个小时,定压不太需要,电流更重要,而且刚满电的能测试到1.5xV,1.4肯定吃不饱。 ...

那是不是应该像我说的那样,317的输出应该调到2.05V或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v,充不满的,试过

假如1.4能把电池充饱,我想问的是,是不是应该把317调成2.1V,这样电池的截至电压才应该是1.4左右?

网友:
买个充电器吧

网友:
1.4V喂不饱。唯一优点是电池长寿。
大电流脉冲,以电池电压下降为判断依据,这是快速充电器的设计。

网友:
这个几十元东西都不花钱买,如何振国兴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