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莫名其妙坏了一个绿巨能读卡器,拆开给各位看看吧。

楼主(2020-06-29):
问题非常古怪,之前还好好的,换了张卡插在机器上就怎么都显示不出盘符了,资源管理器上还能找到大容量移动存储设备。再换其他卡反复插拔都没有盘符,看电路上也没有发现明显烧过的痕迹。

网友:
闪迪存储卡的容量太大的都达到1太级别容量,而我的笔记本电脑才320吉容量机械硬盘。换容量小点的存储卡试试,都不支持估计主控有问题。

网友:
硬芯的按说不至于

网友:
看不清芯片型号,好像是安国(?)的,Am ……的。之前买过一个SSK,也是突然间死亡,还是用 小螃蟹 Rtl的 靠谱

网友:
硬芯只能说比邦定的好一些,

这种使用 IC内部 LDO 的碰到短路卡很容易翘~

楼主:
昨天晚上在网上订了一片GL3233,等到货了,直播换芯~~努力一下试试看~~呵呵

网友A:
能显示盘符应该没问题,可能是某个接口的供电失效导致卡读取不了

网友B:
老读卡器了,多少钱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盘符应该没问题,可能是某个接口的供电失效导致卡读取不了

已经无法显示盘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读卡器了,多少钱入手的?

印象中好像是20左右。

楼主:
历时小半个月终于搞定,主要是芯片的物流太慢了,拆芯片和焊接只用了半个小时。不过结果是好的,读卡器已经完美复活~~谢谢各位的加分与关注。

楼主:
说起来,拆焊芯片的时候还是准备不足了,当时手上没有准备松香一类的助焊剂,拆下来问题不大,焊接的时候这种管脚还是有些密集的,没敢拖焊,一点点对脚一点点焊接,完全借助了放大镜才搞定的。

网友:
还是金士顿3.0读卡器比较好用了

网友:
真是芯片坏了?还是硬封的呢,那我这几个突然挂掉牛屎就不倒腾了。

网友C(2021-02-11):
高手,怎么判断到芯片坏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怎么判断到芯片坏的呢?

GL3233这种高整合的方案... 几乎不需要外围 插座线没事 肯定是芯片坏了呀...

网友(2021-12-14):
学习下~我的读卡器坏了都不会修

网友(2024-03-06):
手上有个应该也是芯片坏了,某宝看了芯片不新的整机贵

网友:
拆换芯片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