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充电人体感应灯并咨询

楼主(2020-06-29):
9.9元的充电白光人体感应灯太亮了,拆开一测,电流132ma,请高手指点如何调小电流,谢谢。图如下:

网友:
我也买了俩,发现电池太不耐用,能不能拆板子改造下,把吸顶灯改成人体感应的?

网友A:
662K是3.3V稳压,串4R7给灯珠,改大4R7应该就可以5R1、6R8、7R5、8R6、10R、12R........

网友:
引用 网友A:
662K是3.3V稳压,串4R7给灯珠,改大4R7应该就可以5R1、6R8、7R5、8R6、10R、12R........ ...

图片中662附近就1个贴片电容,这样不影响使用吗,还是因为有4054的原因?

网友:
我的点亮时间太短,只有大约5秒,而且熄灭后有微光。请问大神怎样延长点亮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2K是3.3V稳压,串4R7给灯珠,改大4R7应该就可以5R1、6R8、7R5、8R6、10R、12R........ ...

O(∩_∩)O谢谢

网友:
充电那个芯片发热好大的

网友:
充电那个芯片发热好大的:Strive::redhe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