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拆箱+验货!10块钱的PPR水管热熔器!做工不错,冲这价钱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楼主(2020-06-29):
最近天猫店在做活动,PPR水管热熔器券后才13.8元
果断撸了1个,家里面偶尔用用还是够的,质量跟大几十的肯定不能比
但是这个价格搭配这个质量做工还是很香的!

想要撸1个的朋友请去这个帖子(点击这段文字即可直达)

开箱!!!!今天刚刚到货的

漏出害羞的热熔机本体

热熔机可以安装在附赠的底座上面

包装内的全部内容

热熔机本体丝印

机体上有两个颜色的指示灯

还有警告标贴哦

还有使用说明书哦,使用之前可以看看,我一般都不看的

说明书2

附赠的三组模头

安装四分管常用的模头

使用内六角工具来安装摸头,内六角扳手是我自己工具,没有使用附赠的工具

由于没有买水管直接头,我的右手来模拟为水管直接头,来做示范,热熔机到达工作温度后,把水管和直接头 用力往热熔机上怼,然后迅速的插在一起就完成了热熔的过程了。

通电前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热熔机器是否漏电,万用表显示电阻为无穷大

插头用万用表测量两脚的阻值,两个插脚不短路。

测一下另外一个插脚是否漏电

插电,开机!绿色指示灯马上点亮,此时,热熔机正在加温

过了大概三十秒,绿灯跳转为红灯,此时热熔机到达工作温度,可以继续PPR水管热熔工作了。

想要撸1个的朋友请去这个帖子(点击这段文字即可直达)

近期技术贴更新:  (1)水管热熔机热熔实验!热熔效果一级棒!完全融为一体

                           (2)伊莱科 万用表 到手了,给大家看看测试情况如何

                                    (3)拆解一下已经返现的EMAX3 万用表!并用superlube润滑脂对拨盘润滑

                                    (4)用了6年的 松下电吹风EH5163机 拆解+修好

网友:
PR水管热熔器!做工不错,冲这价钱还

网友:
这个价格真的超级便宜了

网友:
块钱的PPR水管热熔器!做工不错,冲

网友:
PPR水管热熔器券后才13.8元

网友A:
当初入户4分阀门坏了,找个师傅就用这类工具换个新阀门,要了我150啊。。。

网友:
错,冲这价钱还要什么自行

网友:
块钱的PPR水管热熔器!做工不错,冲这价钱还要什么自

网友:
拆箱+验货!10块钱的PPR水管热熔器!做工不错,冲这价钱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网友:
要是有自行车内胎火补配件更好,不容易像冷补内胎容易继续漏气。

网友:
冲这价钱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网友:
PPR水管热熔器

网友:
我也撸了1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初入户4分阀门坏了,找个师傅就用这类工具换个新阀门,要了我150啊。。。 ...

实话150 真不贵

网友:
拆开手柄和加热头,发现,中间支架那里居然也带调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