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长虹电饭煲 出现e3如何维修?

楼主(2020-06-29):
长虹电饭煲 cfg-f30e03s在一次使用时,水太多溢出,看到操作面板内部出现水雾,当时面板显示E3。再次使用时,一通电马上就出现E3并有5、6声报警,偶尔通电能加热3分钟左右,又出现E3和报警声,请问这样的故障如何维修?

网友:
查说明书上E3故障是什么问题
唉,四川长虹空调都倒闭了,这个老牌子一去不复返了

网友A:
智能电饭煲,上盖热敏电阻断线是通病,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电饭煲,上盖热敏电阻断线是通病,可以看看

双蓝色线通上盖转轴弹簧处,电阻测得80K   ;双白色线通电热盘中间弹簧处,电阻测得95K,感觉没有什么异常。如图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电饭煲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电饭煲,上盖热敏电阻断线是通病,可以看看

上盖热敏电阻是不是那个双蓝线的插线,拔下插头,表测电阻95K,感觉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