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修电瓶三轮充电器不充电电故障

楼主(2020-06-29):
    晚上给电瓶三轮充电,发现只亮绿灯,无法充电,使用以前60V充电器可以充电,不过2.8A充电很慢,急着看看可能修复一下,前天晚上下暴雨,三轮车进水,充电器里边也进水,拆开里边还有水,看看没有明显烧坏痕迹,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用吹风机吹吹试机,还是不能使用。又拿到楼上检查,发现一个角似乎断线,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发现有胶,使用烙铁焊一下,在测量,确定断线,飞线解决故障。设计不是很好,这地方两根线离螺丝钉太近,被水腐蚀坏了

网友:
看来要注意防水了,

网友:
敢想敢干,付诸实践

网友:
买新的时候,用过保修期就拆开,给重要的地方加电路板三防漆,强电部分再加低收缩率双组份软性环氧胶防水。

网友:
这用的不是绿源充电器的电路板嘛?看着跟绿源充电器的电路板相当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