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胜E330救活

楼主(2020-06-29):
买的时候便宜,两块用来做移动硬盘,一块用来做c盘,当系统盘的一直没问题!

到是两块当移动硬盘的先后挂掉,症状如下:

用diskgenus 可以识别 无法格式化,电脑设备管理器也是可以识别无法格式化
,看主控室m的,然后看了论坛里的教程,恢复了两块,完美!这盘只能当移动硬盘用!

恢复秘诀:先短接成16m的,然后再用软件格式化,一次不行就两次,反正试了几次就成功了!

网友:
我的破金胜固态ghost一次系统后彻底完蛋了,短接开卡都不行。最后用20分钟烧鸡法才救活

网友:
用固态做移动存储,切记要严格遵守操作规范!

网友:
漏电王海力士的颗粒,常通电还行,不常通电很容易GG

网友:
我也是E330 来碰碰运气

网友:
E330怎么短接啊 就那两个小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