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个电机线路图里面的黑线的问题

楼主(2020-06-29):
请问线路图里面黑线一分为二,箭头指向那里是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
不是标着接1.5uF电容吗,单相电机要接启动电容才行的

网友:
启动电容吗。那不是避雷器

网友:
那是线在那里断了吧

网友:
移相用的 的  的 的 的

网友A:
这叫运转电容,不是启动电容。
它的作用是移相,让电机能转起来。
它失效了的故障现象是不转,但用手拨一下它会一直转。

网友:
这个符号都看不出来。建议不要瞎折腾。

网友:
电机的启动电容啊

网友:
在数码之家混,要学点基础知识,电路符号就是最基础的知识。

网友:
这就是启动电容啊

网友B:
黑红间是主线圈,红、白、蓝、黄间是副线圈;当电源接黑/红线,电源给主线圈和通过电容给副线圈供电,副线圈电流超前主线圈近90度相位,使转子转动~此时为最高速;当电源接在黑/白线上,线圈的白/黄部分作为副线圈,黑/红间线圈+红白间线圈合成主线圈,此时主线圈圈数增多/阻抗增大(增加的红白线间线圈部分通常线径较细)导致电机功率变小~所以电机是低一档的转速~风量也低了;同样道理那么电源接黑蓝线速度更低~各线作用如此。
至于黄线,应该是由电机引出用来接电容的,图中画的错误~电容的一根引线接黑线,另一根接黄线,而不应该接副线圈上!

网友:
分相电容器,工业上单相电机启动后断开分相电容降低耗电,落地扇一直接着分相电容。

网友:
你就直接理解为电容是跨接在黄黑两线上就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叫运转电容,不是启动电容。
它的作用是移相,让电机能转起来。
它失效了的故障现象是不转,但用手拨一下 ...

而且正拨就正转,反拨就反转

网友:
如果这都看不出来是什么,
、还是不要学这个了,容易出现触电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红间是主线圈,红、白、蓝、黄间是副线圈;当电源接黑/红线,电源给主线圈和通过电容给副线圈供电,副线 ...

谢谢你的详细说明。
对了,这里好像有很多鄙视的声音。对于电工方面的知识,我真的是知之甚少。所以才需要学,人都是从不懂到懂。不耻下问,我不觉得有什么羞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说明。
对了,这里好像有很多鄙视的声音。对于电工方面的知识,我真的是知之甚少。所以才需 ...

不耻下问,说的不错,确实是这样。
但是也要循序渐进,从简单的到复杂的,从安全的到危险的。
上来就鼓捣220V强电相关的容易出事故。

网友:
是启动电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正拨就正转,反拨就反转

风扇反转那吹毛线

网友(2021-07-15):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详细说明。
对了,这里好像有很多鄙视的声音。对于电工方面的知识,我真的是知之甚少。所以才需 ...

亲,不耻下问  一词用的不太合适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