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数字音量7.1环绕声功放——7.1数字音量控制器的诞生

楼主(2020-06-30):
---------------------引子---------------------
很早以前就已经用上了7.1环绕声音响系统的我,在家庭影院间已布置了一套专业(昂贵)的7.1功放和音响系统。而在工作间总不能再购置一套吧,并且为了适合工作间的24VUPS系统也需要可以在直流电工作的功放。而网上的成品功放板最多也只有5.1声道,所以又加了一块2.0功放才组合完成。这两块功放板都是每个声道单独用电位器控制音量,这样的调节非常不方便。
因此为了更方便的调节每个声道的音量以及总音量,我要打造一块数字控制音量的电路。
---------------------成品欣赏---------------------
---------------------芯片选择---------------------
可以控制音量的方法有很多,总体分为3种:模拟电位器(包括精密电阻多档旋钮组合),数字控制集成电阻芯片,数字重采样控制(例如电脑和手机的音量输出控制)。前两者都是无损(理论上),后者是有损(降低数字信号的采样位深度会降低信噪比,但一般音频在10bit以上听不出明显区别)。
PT2256是一个双通道音量控制芯片,内部是电阻阵列,用数字控制的方法选择连接的电阻,来实现音量控制。外部电路简单,音质好,使用方便。
为了指示每个声道的音量大小,可以利用芯片的一个8级电压输出功能,驱动一个LED显示条。把电压输入LM3914,就可以在不同的电压下点亮不同数量的LED了。
为了解决各种芯片和信号共地带来的干扰杂音,用BA3121地隔离放大器来做杂音消除。

最后把处理完的8个声道音频,分别输入到TDA7498E功放芯片中,放大输出推动扬声器。此功放芯片是数字功放,最大电压增益35.6dB(60倍),效率高音质好功率大,而且价格便宜。输入电压36V时每通道(1%THD,4Ω)输出可达125W,低音绝对震撼。(不过我的电源系统是24V,因此约60W每通道)。
---------------------电路制作---------------------
功放部分用现成的2.0和5.1功放板组成7.1就行了。而音量控制才是 本次作品的重点,需要自己制作电路。首先在洞洞板上验证电路的正确性,完成后就可以定制PCB了。
设计好PCB,就可以去下单生产。等待两天后,电路板如期而至。
把原先洞洞板上的元件一个一个搬到电路板上,通电测试,所有功能都完美。
大功告成!尽情享受7.1环绕声带来的沉浸式音效体验吧!

网友:
不仅作品漂亮,就连文案风格都变了

网友:
楼主制作的漂亮   这个是怎样解码出7.1的  一直想做没做成  是电脑声卡输出的7.1还是单独有解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