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闲置的2.5寸笔记本硬盘安了个新家:优越者双盘位移动硬盘底座开箱测试

楼主(2020-06-30):
入手原因

前阵子把主力电脑从台式机换到了笔记本,很尴尬的是笔记本只能插m.2硬盘,没有2.5英寸硬盘位,家里的NAS硬盘位也满了,于是有两块硬盘就闲置了。最近SSD的价格又跌的很厉害,拿来卖掉十分的不划算。也有想过买两个某迅那种移动硬盘盒,才20一个,就是不太方便。
这几天恰好在数码之家看到优越者有出过一个的2.5英寸硬盘底座,比普通的3.5硬盘座小巧很多,顺带可以做个桌面摆件,就弄了一个过来玩玩。

开箱晒物

盒子就是一小白盒,正面有写一些产品的特点,比如说一键备份,就是把电脑的文件自动备份到硬盘底座,还有脱机克隆啥的。

拆开看到本体,有点空气净化器和那种无外置天线的既视感,放在电视机旁边还可以和Plash speed 4(别猜,就是PS4)凑一对,干啥的呀,新买的俩路由器,信号杠杠滴
材质是亮面的塑料,接近Airpods那种,正面有个脱机克隆硬盘的按钮

盒子非常迷你,大概是比一般的手机宽一点点,矮一点点,不像3.5英寸硬盘盒,一般高度都比得上15寸笔记本掀开盖子的高度了

附带的配件非常丰富,除了说明书保修卡外,还有一根USB-C to C 3.0数据线,一根USB-C to A 3.0数据线,圆口的供电线和一个5V 2A的电源适配器,和铝合金
+原木+纯白的桌面非常搭。

电源是深圳飞天鹰代工,查了下是一家专门做小型电源适配器的公司,质量应该还算靠谱,机械硬盘对电源特别敏感,含糊不得。

除了电源外,温度也是影响机械硬盘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单个的移动硬盘还好,多硬盘的硬盘盒以及NAS是万万不能缺了散热风扇的。
这个硬盘底座也有一个小风扇,从底部进风,上面出风,风道比较合理。

后侧的IO部分有一个5Gbps速率的USB 3.1 gen1接口,一个电源口,一个重置按钮和一个电源开关
5Gbps的USB也接近能跑满SATA3.0的6Gbps速率了,不过这里面是两块SATA盘,要是上个10Gbps口就完美了。

盒盖打开的方式非常简单粗暴,抓住顶部,左右一扭就开了

仔细看盒盖顶部是有小的开孔来作为散热风道的,顶部还有减震和固定硬盘的海绵。

底座上区分了A、B两块盘,主要是为了克隆硬盘而做的区分,只能由A盘克隆到B盘,下面还有几个小的图标是硬盘克隆进度的提示

下面有请男女嘉宾出场,他们分别是:
东芝TR200 480G 固态硬盘(又称特弱200,绝版了,现在已经改名铠侠KIOXIA,铠甲勇士既视感莫名其妙的名字)
希捷1TB 2.5英寸 机械硬盘(叠瓦盘,就别指望写入速度了,连续写入大概60-80MB/s)

插入硬盘就直接居中对准插下去,固定全靠底下的插槽,感觉有点不牢靠,这东西果然还是放在桌子上固定使用的,不适合移动。

两块硬盘全插上就这样,为了之后的克隆硬盘,容量大的那块要放在B盘位。

接着就把硬盘连上电脑了,由于我电脑有USB-C口,就用C2C线了,实际使用下来发现如果只是当作移动硬盘使用的话,只要电脑供电充足,不接独立的供电也是可以的

连接电脑使用

两块硬盘是以本地磁盘的形式出现的

连接到电脑之后,CrystalDiskInfo可以直接读到固态硬盘的信息,可以看到由于风扇的加持,待机温度特别低,室温26℃下大概稳定在33-35℃

HDtune也能够读到机械硬盘的SMART信息,不过硬盘型号是变成底座的名字了。

然后是测速,既然要测速度,那么肯定是直接用固态硬盘。
实际表现非常优秀,连续读写均在400MB/s以上,性能几乎等同于直接用SATA线连接电脑

实际的文件拷贝测试读写均在350MB/s左右,基本是跑满了USB3.0的速率了

除此之外连接电脑还有个一键备份资料的功能,不过这个其实是基于软件的,硬盘底座只是充当一个移动硬盘,同类软件也很多,就不折腾了。

连接路由器/NAS使用

现在很多家用路由器都有USB接口,插上U盘或者移动硬盘就能做一个局域网内的简易NAS,用来给家里的手机、电脑、电视共享文件。运营商给了公网IP地址的话甚至可以在公网访问,直接当作私人云盘,而且现在IPV6开始普及,这种应用也越来越多。

毕竟硬盘的速度摆在那了,连上USB3.0的路由基本可以跑满千兆有线局域网,速度110MB/s,现在wifi6开始普及,使用1200Mbps的wifi近距离也能跑到100MB/s以上的速度。甚至以后2.5Gb有线网络普及了,塞块固态硬盘,这个底座依然能跑满带宽。

连接手机/安卓电视使用

安卓设备的文件系统支持要少很多,这次我拿了两个手机出来测试,手机otg那500mA供电肯定是支撑不起两块硬盘的,所以务必要连接单独的电源
第一个是三星S10,搭载ONEUI 2.1,插上后提示打开ES文件浏览器,但是无论是ES还是系统文件管理器,均无法识别硬盘,ES提示只支持FAT32和NTFS格式,但我这两块应盘就是NTFS呀。

系统文件管理则是提示格式化硬盘,点了格式化之后硬盘倒是正确识别了,但是这时候变成了exFAT文件系统,并且只能识别一块硬盘。
看来是三星自己的问题了,应该是只支持单硬盘,限制FAT32,exFAT和ext4格式,不支持NTFS。

但三星S10是我手头唯一的USB3.0安卓设备,速度还是要测一下的,实测从硬盘硬盘向手机拷贝150MB/s手机向硬盘拷贝200MB/s,速度还不错

还好我手头还有个小米10Pro,两块NTFS的硬盘一插,全部正常识别,给MIUI一个好评。

可惜小米祖传USB2.0,速度就很拉跨了,30-40MB/s浮动

播放4K 100M码率的视频非常流畅

至于iOS设备,目前iPad Pro也支持了文件管理,但只有最新的iPad Pro(2018、2020款)使用的是USB-C接口,没有设备,自然也就无从测试了,目前只知道iPad肯定是不支持NTFS的,移动硬盘还是尽量用exFAT吧。

硬盘克隆功能

其实就是把一块硬盘完整的数据甚至包括分区表等等无损转移到另一块硬盘,这个功能有啥用呢,我能想到的有两个。
一是备份资料,有点类似NAS上的raid,把一份资料同时存储在两块硬盘上,安全性指数级提升,毕竟能碰上存储相同资料的两块硬盘同时坏掉,那运气真的是和走在大街上被雷劈死差不多。
二是装机人员,包括但不限于Windows,macOS,Linux,这些系统基于的文件系统都不相同,有的甚至有好几个分区,手动备份还原的话非常麻烦,而硬盘底座这个一键克隆功能就能把硬盘里的资料分毫不差的克隆出来,精确到每个扇区的那种。

我也尝试了一下,首先在一块480GB硬盘里放入了10GB的视频文件。
这个开启硬盘克隆的步骤还挺烦的,应该是防止误操作,我在说明书上没找到,就找京东客服要了一份说明,简易这种产品以后说明可以印的详细一点。

其实就是按住前面的按钮三秒,看到右侧蓝灯闪烁之后放开再按一下,就开始硬盘克隆了。

最终等从左到右四盏灯走完,克隆就完成了。不愧克隆,这480GB固态里的数据写入到本身就慢的叠瓦式机械硬盘,足足用了两个半小时

这样子的克隆是类似于磁盘阵列恢复那样,硬盘容量越大,速度越慢,和硬盘里存储的数据数量无关,好处是还原的足够精确,不信你看。
他甚至连被克隆盘的盘符都克隆过去了,硬盘盒一插直接就是盘符冲突,需要自己重新分配下,也很简单,右击win徽标进磁盘管理操作即可。

甚至用文件恢复软件还能看到被克隆盘里被删除的文件,神奇吧。

总结

硬盘盒是一种介于移动硬盘和NAS之间的设备,比移动硬盘盘位多,供电、散热好,但是不具备NAS的联网功能,需要搭配电脑、路由器之类的设备内使用,这东西非常适合笔记本硬盘容量不够,或者家里需要一个简易的具有一定NAS功能的用户,只要插上路由器就行,2.5英寸硬盘要比3.5体积小很多,当作家具的一部分也不会碍眼,而且还有脱机硬盘克隆的功能还能有一些有意思的玩法,需要这些功能或者有闲置2.5寸硬盘的可以入手一个,相当好用,而且比NAS便宜得多,而且是免驱动的。

小缺点也是有的,比如说这个底座真的就只是底座,靠接口来固定硬盘,上面再套一个盖子,硬盘非常容易晃动,要是能做一个小的机构把硬盘锁住就好了,不然被家里熊孩子从桌子上碰下啦,机械硬盘可能就完蛋啦,记得放个不容易接触到的位置。

网友A:
在我nas眼里都是浮云。

网友B:
哈哈,你的那个硬盘是有几百年的通电时间啦?

网友:
K2P自己加的U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的那个硬盘是有几百年的通电时间啦?

那个通电时间估计是按秒来计算的,之前我在蜗牛星际里放了几个月,所以特别长

楼主:
对滴,不过打算等等看有USB的wifi6路由了,毕竟手上都几个wifi6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nas眼里都是浮云。
比不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售价太贵了

网友:
K2P加的USB3.0屏蔽如何做的,能否共享点资料,我也准备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就就是个加强版的移动硬盘盒,比不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售价太贵了 ...

弄个矿渣,装个omv

网友:
供电并不比移动硬盘盒好。

网友:
这底座还没有拍这些照片的设备专业

网友D:
穷啊  这么一个硬盘盒子要219  打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穷啊  这么一个硬盘盒子要219  打扰

我挂咸鱼上了,打了个五折,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因为其实就多一块硬盘(一块塞台式机里了)用这个有点浪费了,没有的话留着用了

网友E:
看图感觉不支持12mm的厚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感觉不支持12mm的厚盘

我看了下好像正好能插,但是会把风道挡住,还是得9mm和7mm的盘

网友(2024-02-07):
这种方法伤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