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遥控器的显示屏现黑色,是漏液了吗?能否修复?如何修

楼主(2020-06-30):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空调遥控器的显示屏出现黑色,是漏液了吗? 能否修复?如何修复?

感谢回复指点!

网友:
屏幕坏,无法修复,9.9元包邮再买个吧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凑合用吧,反正空调也显示温度。

网友:
屏幕坏了 不影响使用吧  空调上也显示!或者用手机遥控!

网友:
液晶漏了,没有维修价值。换个山寨遥控器。

网友(2020-08-07):
只能买新的万能空调遥控器代替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