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短接没反应,有没有大佬帮帮忙

楼主(2020-06-30):
这板子上面都没有标字子,找不到rom mod啊,有两个独立出来的触点,但是短接没反应。
找网上教程,说要必须win7,USB2.0?现在只有这条件没满足
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
华硕昱联AS518  120g固态,SM2256K AB主控

网友A:
这个板子怎么看起来像2258h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怎么看起来像2258h的板子,

看着像,又不像。

网友:
看着就像单独那两个孔就是。没反应可以查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怎么看起来像2258h的板子,

同感…。。。。。。。

网友:
好像就是没反应,但可以量产成功,看我的贴子!

网友(2021-03-24):
我的也是,不认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