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no 验证RC充放电曲线

楼主(2020-06-30):
rc充放电的基本知识,这里主要看时间

电路

充放到0.1v与4.9v的数据,即第一图里面的0.98v时

大概算是4-5个周期

根据数据生成的充放电曲线
这里的rc数值如下,1RC=15ms

数据不多,但是基本趋势还是没错的

充放到0.05v与4.95v的数据,即第一图里面的0.99v时
大约是5个周期多,与理论基本一致

充放到0.01v与4.99v的数据,

网友:
楼主做啥都认真

网友A:
结合楼主的结论,就不难理解下图这个空调金属铃音的实现了,利用BuzCtrl端持续高电平3~5个RC周期给电容充满电,然后置低电平,此时电容通过喇叭放电,
造成逐渐消失的尾音,听起来就有金属铃音的味道了。
当然,充电时间越短,放电时间也越短,可用通过控制电容充电时间,来控制铃音的尾音长短,造成不同的铃声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合楼主的结论,就不难理解下图这个空调金属铃音的实现了,利用BuzCtrl端持续高电平3~5个RC周期给电容充满 ...

好复杂的电路啊

网友: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