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这2种颗粒做U盘好不好用!?

楼主(2020-06-30):
如题、求推荐个主控板

拆解影驰铁甲战将240固态硬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959

拆个读写掉盘的金士顿120G固态硬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150

网友:
第一块我可以帮你刷固件尝试救活一下
第二个没工具,颗粒可以上3267吧。

网友A:
第一个是7THL, 3267AE 3268支持、
第二个没记错的话要么是7THL要么是7DDL/7DFL,也是3267AE 3268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7THL, 3267AE 3268支持、
第二个没记错的话要么是7THL要么是7DDL/7DFL,也是3267AE 3268支持、 ...

第二个盘我有一个一样的,拆下来看ID是7T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