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USB转串口驱动

楼主(2020-06-30):
最近朋友捡到一个USB转串口,但是它不是常用芯片,没找到驱动,不知这个芯片用什么驱动。芯片MA101-SS28

网友:
概述

MA101 是一个免驱动的USB桥接器。MA101包含了UART协议、 主SPI、主Two Wire Serial(TWSI)接口、可读写GPIO以及3个指示硬件运行的LED。它支持外挂EEPROM用于设定客户VID、PID、DID和其它文字描述符。 用户不需要掌握USB协议,只要应用笙泉(Megawin)提供的可视化库就可以很容易的使用MA101。

特性

  ◆符合低速USB1.1规范
  ◆免驱动设备, 支持Windows 2000,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Windows 7, MacOS
  ◆支持串口UART数据接收和发送
      * 波特率:4800, 9600, 19200, 38400, 51200*, 57600*, 102400* 及 115200*
      * 校验位:奇校验, 偶校验, 无校验
      * 停止位:1位, 1.5位, 2位
  ◆ 支持主模式SPI
  ◆支持主模式 Two-Wire-Serial-Interface
  ◆30 个可编程GPIO口Port 0/1/2/3/4
  ◆能直接驱动LED的吸电流式引脚, 复用Port0 (LED 0/1/2/3)
  ◆电源管理支持USB挂起/恢复
  ◆6MHz 外部晶体振荡器或陶瓷振荡器
  ◆内建为USB提供5V转3.3V的电压校正单元
  ◆工作电压:4.35V ~ 5.5V
  ◆工作温度:0℃ ~ 70℃
  ◆ 封装:SSOP28
  ◆ 下单型号 封装正印:

型号

封装形式

正印型号

MA101-SS28

SSOP-28

MA101-SS28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连接电脑后指示灯不亮,设备管理器里也看不到它,那怎样检测它好坏。

网友:
八成是坏了才被扔了的

网友:
2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这个设备是作为一个HID设备驱动的,你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的"人体学输入设备"即HID设备中找到它,但是使用它需要厂商提供的类库,我真的很喜欢这种不需要额外安装驱动的设备,非常方便。

网友:
发个图给你,自己看看。

网友:
这个芯片插在电脑上应该不会虚拟出一个串行口,它会出现在HID设备中。

网友A(2022-12-03):
点钞机调试工具,usb的+5V未接入,由设备提供。默认接电脑不会提示硬件弹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钞机调试工具,usb的+5V未接入,由设备提供。默认接电脑不会提示硬件弹窗的 ...

刚好这个东东还没有扔,那么电源接在IC第几脚,它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