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亚舜YS-601家车两用空气净化器

楼主(2020-06-30):
清理东西找出来的,外壳是所谓的橡胶漆都发粘了,拿在手里粘糊糊的丢弃前拆来看看

就一个臭氧发生器二个小涡流风扇,也叫空气净化器,汗

留下二个风扇,余弃之

END

网友:
智商鉴定系列产品

网友:
   哈,,一个空气泵,一快海绵。

网友:
这风扇标志很像台达

网友:
一般这种玩意就是炒个概念,没有啥作用

网友A:
风扇的商标是亮点,远处一看是台达,近处一看山寨,估计无刷驱动板用酚醛树脂胶木做的,正品三洋AVC台达一般是玻璃钢电路板,1安以上的通常带功率管扩流桥式逆变,更好的是双霍尔,万一有一个霍尔故障另一个应急,或者单霍尔加反电动势过零检测检流电阻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的商标是亮点,远处一看是台达,近处一看山寨,估计无刷驱动板用酚醛树脂胶木做的,正品三洋AVC台达一 ...

本来就一山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