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修汉王U310指纹U盘未果

楼主(2020-06-30):
几年前在京东99元买的8G汉王指纹加密优盘,使用时好像是自己先自动运行个小程序,让你刷指纹,如果指纹正确就会在电脑上出现加密盘符,也可以访问,如果不输入指纹或指纹不正确就只能看见公开区的盘符。可以使用该小程序管理指纹,配置公开区与加密区间的空间大小。大致如此,因为用起来比较麻烦,好像速度也比较慢,扔着吃灰很久了,记不太准了。

最近拿出来插电脑一试,指示灯狂闪一气,然后告知“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拆开看看吧

正面有个可推拉的指纹扫描窗

撬开外壳,板子正面是闪存颗粒、主控芯片和晶振。比较特别是使用了4脚晶振而非一般U盘上常见的普通两脚晶体,频率仍是标准的12MHz。背面就一个指纹传感器。整体做工尚可。

用USB电源供电,指示灯就是一直高速狂闪。

以前有个U盘坏了,换了12MHz晶体就好了,怀疑这个汉王也可能是这样。然而上示波器量下,晶振正常输出,完全没头绪了,哪位大神有成功经验或者有汉王的量产工具啥的请赐教吧。

BTW,很多年前觉得汉王这个品牌很高科技的,应该在OCR、电纸书方面很专业的,不过现在感觉也不过是个正规点的寨厂,什么都做,什么也没做好。

网友:
闲置时间太久数据丢了?

网友:
吃灰吃太多,撑死了?

网友:
好像扫描式指纹识别已经淘汰,几乎是手机上的点阵传感器指纹识别。楼主的汉王存储器没用过,只知道OCR绿色版软件很著名,最大的缺点难用需要手动导入字体库,电压电流数显表头需要自己做字体,目前没手机版可用。现在手机版Android系统OCR软件虽然很多,但是都依赖服务器,没找到类似汉王可导入方正字体库等,只在手机本地识别文字。

网友:
好像是因为研发生产扫描式指纹识别的公司被苹果收购了

网友(2021-09-12):
闪存成色,感觉是回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