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联想品牌机鼠标

楼主(2020-06-30):
鼠标突然左右键都失灵了,拆开看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装上再试,又正常了。现在的大红点鼠标已经不是当年的联想大红点了。简单到极致了

网友A:
还有配重,我去,还能在垃圾吗?楼主确定没买到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配重,我去,还能在垃圾吗?楼主确定没买到假货

山货接线一般都是直接焊,不会花钱加个插头,还得是四芯铁线

网友:
成本节约到极致,可能重插拔就好了。。。

网友:
1688上几块钱包邮的多的很,要什么标志有什么标志,,,,渣想渣渣想

网友:
做工有点山寨。以前不少型号是罗技代工的

网友:
10年前家里买的联想笔记本配的鼠标,自己换过微动和编码器,还能用,就是手感不太好,按键的时候有外壳的摩擦声。

卸下一颗螺丝就可以拆开。

按键和微动接触位置磨损,垫了胶布手感会好点。

网友:
简单说明集成度高了而已,科技进步了。

网友:
这种随机送的东西已经很垃圾了

网友:
现在普通鼠标已经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代工厂换了,以前是罗技代工,现在看应该是雷柏代工。

网友(2022-04-21):
一直在用罗技代工的那款大红点,光栅滚轮,中间软,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