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改造个太阳能灯

楼主(2020-06-30):
红包入手的太阳能灯,原版的led太费电了,基本亮一个小时就不行了。
我把原来的剪断了,接一个彩色LED小灯珠。

家里还有不少,总算是用上了

一个18650,好像

一个小控制板,我加了好像是400还是200的电阻

电池电压3.4V,我加个电阻怕烧灯珠,但是加了电阻不是那么亮
在网上查了彩色LED可以3V~3.8V,就把电阻短路了,亮了不少。
晚上当个小夜灯,出门上个厕所不用摸黑找开关了
放在客厅,这东西放卧室睡不着觉。晃的闹心。

网友:
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小改照亮好生活。

网友A:
这些都是鸡肋啊

楼主:
电池太贵了,用在这上面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鸡肋啊

还有一些led改造板,用着不亮,扔了舍不得

网友B:
原led加个电阻可以减低亮度,也不影响美观。
这一个led有点暗吧。

网友:
优惠购里面那个19.9的70W太阳能灯,太阳能板才12*13cm: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led加个电阻可以减低亮度,也不影响美观。
这一个led有点暗吧。

晚上当个小夜灯还行。原来那个如果能剪掉一些还可以,关键是都封胶的。留一排,亮度也够,还降低了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