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吉叶生物泡沫免洗手机器人HDR006

楼主(2020-06-30):
帮修一台吉叶生物泡沫免洗手机器人HDR006,开机都正常就是手放上没任何反应

说的是机器人,实际就是个手扫感应的泡沫洗手液机器

免洗手液,很稀像水一样

吸液口

红外感应口,泡沫出口

重启,充电口,开关

用量控制(儿童量,成人量),语音控制(每出液一次放的语言)

4胶塞下有固定螺丝

后壳有2小板,前方控制板,后方电源板

泵体加主控

控制板

电源板

猜测就是红外传感的问题

拆下传感器小板

塑料板上看到有一条裂缝

部件取下试机

手直接靠上传感器,有动作

当时接手没万用表,无法测量

裂缝处先做防水

可能要换件,就带回家收拾。全拆了看看

这么个简单的机器,还搞个无线模块

还是用的AIR202物联模块,没细研究起什么作用

测出红外发射管右端与线束接口间阻值很大

仔细辨认,是双层主板间的过孔进水生铜锈了

一开始想用针通后处理,后直接打孔

用导线直连

就这一问题,装好后正常。

网友A:
里面增加悬挂式磁悬浮线圈电路套件后,不仅能洗手,而且能放一块磁铁自动悬浮,做一个高灵敏度气流测试仪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增加悬挂式磁悬浮线圈电路套件后,不仅能洗手,而且能放一块磁铁自动悬浮,做一个高灵敏度气流测试仪也 ...

别想了,那个空间手放入接泡沫的

网友:
感觉还是洗手更好

网友:
。。。。。。。。看来是防水没做好,恭喜修复

网友:
居然用个2G模块,复杂化了吧,这个还有APP?

网友:
楼主威武~整的都口吐白沫咯

网友:
这也能肉眼看出来,眼力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好文章继续走起!!

网友:
又是精彩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