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有没有耐用不贵的LED示宽灯

楼主(2020-06-30):
福克斯前大灯买的改装总成,配的示宽灯也换了LED,用了接近1年吧,现在开灯1小时左右就会闪,低频闪,1-2秒闪一下,T10接口,网上搜了下几块一只买3送1、4送2的看评论也用不住,飞利浦欧司朗的感觉小贵了,有没有好用不贵的,给推荐下

网友A:
我是自己做的LED蓝色,漂亮

网友:
自己做,买大功率倒装,小电流驱动应该还好吧

网友:
佛山照明的看看

网友:
我买过几对.恒流IC驱动板的  永信灯饰.给你参考

网友:
自家买的g4恒流led灯加个接头,3年了,没坏

网友B:
这个用led真不如买普通灯泡的,比如飞利浦的,几乎不坏

网友:
原车卤素灯,9年了没见坏的。上年就换过一个刹车灯泡

楼主:
其实主要为了照亮,进地下什么的开一档示宽就不要开大灯了,用过LED感觉卤素灯还是亮度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led真不如买普通灯泡的,比如飞利浦的,几乎不坏

可能真不如led,省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真不如led,省电啊

示宽灯省那点电,有意义吗?我觉得可靠性更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为了照亮,进地下什么的开一档示宽就不要开大灯了,用过LED感觉卤素灯还是亮度不够 ...

按照你的需求,需要个日行灯,我的两个车都带日行灯,下地库确实亮度够用了

网友(2021-06-28):
12v G4  稍微改一下, 我用了几年了。

网友:
led还是原装好,换的还不如卤素灯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做的LED蓝色,漂亮

蓝色?警灯的颜色,不违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宽灯省那点电,有意义吗?我觉得可靠性更重要

我只换车内照明,防止忘记关灯周末耗光电瓶。不过我的车没那么高级,耗电小也不会报警。那些加了并联电阻的高耗电LED就没有保护电瓶的功能了。

网友:
也试过,用了一年还很好,主要老车减负载同时显眼一点,5-6块一个的,发热觉得不亚于卤素灯,由于常亮觉得还是看运气,刹车灯也换了,亮度高非  常亮可靠很多。宜家G4块把一个1瓦80lm应该很好但是黄光的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