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国际电工86型人体感应小夜灯,改低压供电,没想到还挺折腾

楼主(2020-06-30):
就这玩意儿:

卫生间洗手台旁边的86暗盒,前屋主本来装的是插座。
家有熊孩子,洗手刷牙乱喷水的,插座太危险,我改成了国际电工86型人体感应小夜灯。

尽管电路板已经被我用透明塑料袋包了起来,还是觉得强电进来太危险了。
于是想改成低压供电。

它的供电在吊顶上面一个分线盒里。

拆开小夜灯,就一横放的电路板。
阻容降压供电,经测量整流桥AB端电压为:
LED亮时约 12V, LED 灭时约 19V。

那我觉得改为用 12V 供电是没问题的。

LED向下发光,通过磨砂亚克力、弧形的斜面反射出来。

飞线把电容、电阻短路掉。
这样端子的电压直接就进整流桥了。

找一个 12V 的电子变压器,接上端子给它供电。

结果发现:小夜灯能亮,但不能自动熄灭
回去分析了一下电路板,AB两点整流后并没有滤波。
我就想是不是电路有点像可控硅的原理,靠电压回零的时候断开LED供电的,
恒压供电就不能使它断开。

于是我把变压器的低压滤波电容给干掉了。
本来是PI型滤波,厂家省掉了一个电感,我倒是省事了。

结果去掉滤波电容后变压器不工作了
估计峰值电压超过12v,过压保护所以它不干了。

电子变压器行不通,只能找工频变压器了。
一咬牙TB买了这玩意,比小夜灯还贵:

十几年前流行这种,重量+发热感人,电压还不稳:

改接输出线,不通过整流桥直接交流输出,保留了切换电压的功能。

用这个试机,电压打到 9V 档,输出约 12V (这玩意的空载电压你懂的),小夜灯成功亮约 50s 自动关闭。

变压器装在吊顶以上,通过 2.5 平电线下来。
电路板我还是包了一下再装进面板,这样就安全多了。

网友:
国际电工86型人体感应小夜灯      开关电源输出端并个安规电容试试

网友:
可怜天下父母心!

网友:
折腾有理无价

网友A:
多少钱一个,还有车吗

网友B:
你这个不对,不应该改造灯,应该改造熊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对,不应该改造灯,应该改造熊孩子

那个位置大人洗手都可能弄到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个,还有车吗

14.80,没有促销买的

网友C:
开关电源怎么跟电子变压器混为一谈了?12V射灯那种才叫电子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怎么跟电子变压器混为一谈了?12V射灯那种才叫电子变压器

啊?有区别吗?不是分为工频变压器和电子变压器吗?

网友D:
   不如放电池来的简单~~~电池个把月充一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放电池来的简单~~~电池个把月充一次就好了

电池不行,恒压电源不熄灭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有区别吗?不是分为工频变压器和电子变压器吗?

电子变压器输出是高频交流电,一般用在不需要整流,对电压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比如以前装修用的射灯,低压加热设备等。

网友:
感觉有点买椟还珠了。

网友:
改过一个用5V供电,内置电池,停电也能使用。

网友:
变压器功耗不会低吧,还是开关电源省电。

网友:
还不如放个电池或者充电款的感应灯,省的折腾

网友:
不知道用个9V交流输出的电源是否可以?

网友:
怕水打点胶封一下就行,何必如此折腾。。。。

网友:
外面装个86型的防水盒就好了,这个插座位设计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