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也改一个ibm服务器电源,艾默生7001578-j000可调电压

楼主(2020-06-30):
首先感谢qrut大神,没有他所做的工作,改造无从谈起。理论部分请参考qrut大神的改造教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9249&extra=&page=1

改造的原理图。图中调节电位器上串联的固定电阻,是防止调压时超过允许电压造成关机保护的。

调压输出电压。电位器调到0Ω时实际电阻为5.3KΩ。

低压最低3.05V

高压最高15.65V

加装两个电位器,可以实现粗调和细调。100K电位器是粗调,10K电位器是细调。

里边的主板部分忘记拍照了,也懒得再拆开了。功率测试了一下,最高到了690W还没有保护,没敢再提高,测试线外皮都烧化了,功率确实非常强劲。

网友A:
这个是12V电源吗,输入220,输出12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2V电源吗,输入220,输出12V ?

是的,额定电压12.2V,电流55A

网友:
大佬牛改得很细致,图纸画的真好!

网友B:
请问 R11并联电阻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额定电压12.2V,电流55A

那这个电源还是很超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R11并联电阻是干什么的啊?

提高保护电压值,原电路设计电压是不能超过12.2V的,超过了会保护停机。为了提高电压,需要减小电阻,阻值越小,保护电压值越高。原电阻是10K,10K//20K=6.667K,超压保护16.1V。

网友C:
不错,电压表显示效果不错就是有点大,可以换个小一点的,另外过压保护按公式计算后,实际保护电压阈值比计算值高2v左右,这个是遵照原设计留的余量,16v实际17.xv会亮黄灯,18v左右保护关断~

网友:
最近改装成功的实例越来越多了

网友:
要是能调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电压表显示效果不错就是有点大,可以换个小一点的,另外过压保护按公式计算后,实际保护电压阈值比计 ...

感谢大神的回复,本来也想掏洞安装的,这个电压表确实个头有些大,装不进去,拆了壳也不行。

网友:
不知用在什么地方,给家里整个低压供电系应该不错。

网友D:
能改为台式机电源不?

网友:
表显就好改成电流、电压同时显示,或是交替显示,这样直观。使用状态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改为台式机电源不?

能改   改装成本能买很多个这个电源

网友:
给锂电池充电可以吗  12.6-16V  我看某鱼 他说加一个7812稳压 在价格5K电位器,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
这教程好,改什么一目了然,收藏下,以后方便查看

网友:
可以改调电流吗

网友:
要是能改成86V就好了,搞个做锂电池组试充电器用。。

网友:
23包邮的电源  直接拿来给大电流12V用电器供电也是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