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板方式—直接制板法

楼主(2020-06-30):
直接制板法又称直接感光制板法,是利用感光材料见光发生物理或化学变化的特点,通过晒版的方式制成版膜,即得到丝网印版。紫外光透过底片照射到感光膜上,感光膜的见光部分发生硬化,未见光部分不硬化,然后用适当的溶剂侵蚀该膜,则硬化处耐蚀,非硬化处不耐蚀而溶去,从而制成了一块版膜。版膜与丝网黏结在一起即成丝网印版。与其他印刷方式的晒版制版方法一样,一般要通过记录了经过处理后的原稿图文信息的底片,即底版来进行晒版。
操作方法:在绷好的网版上涂上一定厚度的感光浆(一般为重氮盐感光浆),等待干燥后用制板底片与其贴合放入晒版机内进行曝光,经一些列的显影、冲洗、干燥后就成为丝网印刷网版。
具体工艺流程:感光浆配制已绷网——脱脂——烘干——涂膜——烘干——曝光——显影——烘干——修版——最后曝光——封网
分解工艺流程及具体说明
脱脂:利用脱脂剂除去丝网上的油脂使感光浆和丝网完全胶合在一起才不易脱膜,同时也建议操作人员佩戴手套进行作业。
烘干:干燥水分,位避免网布因温度过高而使张力变化,对不同的感光浆的烘干参数有详细的记录,通常其温度应控制在40~45℃。
感光浆配制:将光敏剂用纯净水调匀后加入感光浆中搅拌均匀,放置8小时以后再用。
涂膜:利用刮槽将感光浆均匀地涂在丝网上,按涂膜方式分为自动涂布机涂膜和手工涂膜,涂膜次数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涂膜时首先应涂刮刀面,目的是先将网纱间地空隙补满,避免气泡产生,接下来才涂布印刷面(与PCB接触的一面),目前使用的自动涂布机每涂布一次约可增加膜厚3um,故阻焊网版涂布方式大多选择为:刮刀面涂布两次——烘干——印刷面涂布三次——烘干——印刷面涂布三次——烘干——印刷面涂布三次——烘干。
涂膜方法正误说明:
A.正确的涂膜刮刀面、印刷面厚度适宜,符合要求。
B.薄的涂膜(印刷面)缺点:耐用性差。
C.刮刀面涂膜太厚缺点:因刮刀面感光浆太厚,使感光不均,显影时水冲洗后,表面粗糙油墨灌入膜层,使膜层脱落,导致网版寿命减短。
D.刮刀面涂膜太薄缺點:耐用性差。
烘干:使感光浆干燥均匀,避免感光浆外干内湿,温度过高会让外面感光浆先干而里面未干,而使网版寿命减短,其温度应保持在40"45℃,时间10分钟左右,根据不同的膜厚适当调整烘干时间。
曝光:适当的曝光可使感光浆感光聚合,通过底版显影出清晰的图像。
影响网版质量的因素:
A.正确的曝光能量
B.曝光及的抽真空度
C.曝光机玻璃的清洁
一般曝光能量用曝光时间来调节,制作中应根据网版目数、膜厚采用分级曝光法通过使用曝光测算片来测定各类网版的正确曝光时间。
最后的小总结:直接感光制板法的主要特点是操作比较简单,膜厚可以通过涂布次数来调节,但较费时。膜与丝网结合较牢固,耐印率高。但锯齿形现象较重,涂层过厚,细线条不易清晰。

网友:
还是送专业厂家打板来的快

网友A:
过来和小女且女且学制板,可以教我怎样做pc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来和小女且女且学制板,可以教我怎样做pcb吗?

了解一点制版工艺  有益于分辨打板厂家的好坏   自己做的话 太吃设备了 不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一点制版工艺  有益于分辨打板厂家的好坏   自己做的话 太吃设备了 不值得 ...

可是我就想学呢,画板也行,随便学点啥都行,和小女且女且~

网友:
来吸取点营养,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