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请教如何将水平仪的水平线打到3米高墙上

楼主(2020-06-30):
想在家里用个水平仪打线在2.5米左右,买了优利德520G,将他装在相机三脚架上想将水平线往上移,稍仰角就报警,激光关闭,无法使用,刚才退货了。

现在想另外选购一台水平仪,主要是能将水平线打到3米左右,请大神们赐教水平仪的品牌和型号,谢谢大家了。

网友:
把水平仪放到3米高的梯子上。

网友:
仰角不行,这玩意一般只能3-4度倾角。你需要一个3米以上的升降支撑杆,或者贴墙支架直接固定在三米需要打线的位置然后进行微调

网友A:
靠墙斜置放个镜子,水平线打到镜子上,另一面墙上就有了。关键是镜子角度要放得好。

网友:
拿一面镜子,把光线折射到三米高的墙上

网友B:
现有水平线两端各往上量N米,打钉拉线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有水平线两端各往上量N米,打钉拉线行不?

这是最基本的方法,实用

网友:
做个小支架,如L型的板 ,固定在墙上,放水平仪在上面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墙斜置放个镜子,水平线打到镜子上,另一面墙上就有了。关键是镜子角度要放得好。 ...

言之有理。
镜子的平整度,是个基础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看来只有买架子杆的那种了

网友:
既然是水平线,那么打出来的光线无论射在哪个位置上都是在同一水平面里,所以只有升降水平仪才能保证水平线无偏差。

网友:
我一般将水平仪挂在对面墙上就可在2.5m高的地方打线。

网友(2020-08-02):
买五线的,能给你打一个圈

网友(2021-03-23):
有支撑水平仪的杆

网友:
在水平仪的工作范围内打一条水平线,然后从线的两端用尺子翻两个点上去,墨斗弹线,齐活。

网友:
一句话,你多高的水平线,水平仪就放多高。
做L型平板,挂3米高。

网友:
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C:
看你们打水平都喜欢用水平仪,我强迫症,总是怕水平仪打的水平线不水平,还担心水平线打出去假如5米远,也许离水平线5米墙上的线是水平,但离水平仪打线出口位置和5米外的水平线水平高度不一样,不知道我表达大家能听懂吗?因为我家前面造房子的时候做满堂基础就出现这种情况,地平这头和远的那头相差6厘米高度。施工时我还提醒师傅,师傅说不会的,我这仙机器多贵什么的,最后结果是12米的长度水平线上翘了6厘米,东家脸都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们打水平都喜欢用水平仪,我强迫症,总是怕水平仪打的水平线不水平,还担心水平线打出去假如5米远,也 ...

你说的现象很实际,远距离的水平线对水平仪要求很高,一般普通的水平仪很难达到了。
家用水平仪使用一段时间后还需要校正的。

网友:
有卖投线仪专用的伸缩杆,可以顶在地面和棚之间,想怎么调就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