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裸一个伯尔特无刷冲击电钻

楼主(2020-06-30):
前两天PDD撸的  两电一冲 二百出头  身体包胶,13mm自锁夹头,机身体积重量适中,手柄苗条握持感不错,牧田款电池接口
装个电池 整体外观

参数

看看机身细节,塑料部分注塑的还不错,毛刺缝隙控制的还不错。包胶一般,毛刺较多

先拆电池  T10螺丝   牧田款

电芯也懒得查厂家,就那样

夹头~~ 三欧的,这个夹头虽然带自锁,但是2.5mm的钻头已经夹不紧了

电机   分体的

驱动  普通无感驱动

变速箱就不拆了  省的弄一手油~~     一级四齿轮

定子已经有锈迹了

刮线,铜的,照片看不太清楚

~~~~~~~~~~~~~~~~~~~
下面是槽点
其实本来是不想拆的,可惜这货正反转拨杆跟我用的其他电钻是相反的,我不知道他是就这么设计的还是线接错了,反正跟我的习惯完全相反,拆了换线顺便拍照骗一波币~~~
这货没有主轴锁~这货没有主轴锁~这货没有主轴锁~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当然自锁夹头可以弥补一下下,但是主轴锁怎么可以缺~而且这个夹头锁定的时候声音手工都不太明确,主轴锁真的很重要。

充电器是个1.2A的线冲,没上镜,反正我是用B6冲的,速度比它快,安全性比它高,它就是个吃灰的命。
总体来说,对得起这个价格,裸机价格120多点,有电池的买裸机比较划算。

网友A:
可以 裸机价格合适 这种标VF的电池想想都不是很可靠 有条件还是换了

网友:
跟红松电池接口像是一样的,

网友B:
这款冲击钻新出的,没有裸机。跟之前的一代二代电钻比较,电源包插脚改成牧田款了,控制板也不一样。机身多了包胶。但是,包胶能挺多久还是未知数。二代的机器我买的裸机,配之前入得同品牌角磨机15节6A的电池(商标2-108Vf 10000mAh)。持续工作时(10分钟以上)电机位置发热量比较大。这几天正研究改散热。

网友C:
没有主轴锁是个败笔啊

网友D:
无刷控制板看上去跟角磨机是通用的?当然角磨机一般只有高(中)低变档+通断开关,而这电钻肯定是用调速开关的了,那机身底座上的按钮开关仍有变档功能吗?

网友:
这货我有一个 有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裸机价格合适 这种标VF的电池想想都不是很可靠 有条件还是换了

还有些lg2000mah的动力电芯,已经换了角磨机电池了,这两个有时间慢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主轴锁是个败笔啊

确实败笔,下午用的时候发现用低速档可以拧的更紧些,低速挡不容易带动电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刷控制板看上去跟角磨机是通用的?当然角磨机一般只有高(中)低变档+通断开关,而这电钻肯定是用调速开 ...

这个跟角磨机的驱动还是有差别的,角磨机一般机身开关不带调速,只起个开关作业,调速是驱动按钮的事儿
机身按钮是摆设,驱动上没按键

网友:
大艺款是88元好像有朱周锁

网友:
看上了2带的单机身,便宜的多!

网友:
没主轴锁用这个夹头不是很难用?

网友E:
刚刚到手两天,也是转向开关相反的,无刷的没弄过,请教要怎么处理,这个应该不是像以前的电动工具把电机电极接线接过就可以吧。

网友F:
楼主  请问下 B6怎么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冲击钻新出的,没有裸机。跟之前的一代二代电钻比较,电源包插脚改成牧田款了,控制板也不一样。机身多 ...

散热风道有问题,自己改改就好了电机是铜的,声音也会变

网友G:
你这款齿轮箱噪音大不大?我买了优仪高的声音像磨砂轮一样,不知道是哪里的缺陷,如何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到手两天,也是转向开关相反的,无刷的没弄过,请教要怎么处理,这个应该不是像以前的电动工具把电机电 ...

无感无刷只需随意调换电机的两根线即可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请问下 B6怎么冲

B6的线直接怼到电池的插脚上,选好电压电流开充完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款齿轮箱噪音大不大?我买了优仪高的声音像磨砂轮一样,不知道是哪里的缺陷,如何改好? ...

我的噪音正常,噪音不正常先检查机械变速有没有调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