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高手请进 卡尔KT1000无线联通版解锁通用固件

楼主(2020-06-30):
没有找到合适的座机板块就发拆机版吧  如有不妥版主移位     高手请进 卡尔KT1000无线联通版解锁通用固件 手头好多卡尔KT1000无线座机   硬件版本都是K03E-5    软件版本 只能联通170-35    和移动联通版170-33    170-02    芯片位北京飞图同辉FLY160硬件      也有龙尚A7603    封装管脚一样    怎么将170-33 读出固件刷到170-35上     跪求大神出手    这个无线座机做工挺好  联通停止2G 改联通移动通用甚好       FLY160硬件手册    我没设置下载扣分    可以直接百度

170-35只能用联通卡

170-35只能用联通卡

170-33联通移动卡通用

170-33联通移动卡通用

170-02联通移动卡通用

170-02联通移动卡通用

北京飞图同辉FLY160

北京飞图同辉FLY160

龙尚A7603

龙尚A7603

昨晚有个通电屏不亮的 电源短路 一直开盖拆到内部才找到一个电容穿了 展讯的芯片 ...

昨晚有个通电屏不亮的 电源短路  一直开盖拆到内部才找到一个电容穿了   展讯的芯片 ...

楼主:
昨晚单个用卡试了   并不是   所有35的都不能用移动卡有的也能    有一个33也不能用移动卡    看来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应该是在原来软件基础上另外锁定联通网络

网友A:
那不是芯片,那是gsm模块

网友:
卡尔KT1000无线联通版解锁通用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芯片,那是gsm模块

可能我说的不够贴切      明白就好      能出主意解决问题就是大师

网友B:
我的是手机样式小灵通,只能电信卡,和你这个一样型号KT1000,GSM模块也一样的。

网友C:
联通现在连2G网都砍了,gsm在联通已经没法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够贴切      明白就好      能出主意解决问题就是大师

看了下资料,这个模块分双频跟四频的,如果是双频的也就移动或者联通专用的那就没戏了,四频的是联通移动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通现在连2G网都砍了,gsm在联通已经没法用了

所以我要刷成移动联通通用的    联通挂了用移动2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手机样式小灵通,只能电信卡,和你这个一样型号KT1000,GSM模块也一样的。 ...

程序固件不也一样    KT1000版本太多   我这个是锁定联通网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通现在连2G网都砍了,gsm在联通已经没法用了

不要传播谣言,暂时没有任何官方公告通知任何地区关闭了2G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传播谣言,暂时没有任何官方公告通知任何地区关闭了2G网络

实际是关闭了好多   基站还没拆   是关闭你的卡不让卡注册到2g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传播谣言,暂时没有任何官方公告通知任何地区关闭了2G网络

本地己关,似乎像楼下所说不让注册,这个联通有脸不

楼主:
顶起来   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
CPU集成电源  小的那个是接收发送中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手机样式小灵通,只能电信卡,和你这个一样型号KT1000,GSM模块也一样的。 ...

kt1000  (170)硬件基本一个原理  就是软件做了区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际是关闭了好多   基站还没拆   是关闭你的卡不让卡注册到2g网络

实测Nokia一直能正常接打电话。因为家里有人一直用的2g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测Nokia一直能正常接打电话。因为家里有人一直用的2g手机

各省市情况不一样      关的是联通 2G       移动一时半会不会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测Nokia一直能正常接打电话。因为家里有人一直用的2g手机

我们这边联通部分不能注册到2G网络    打10010熊他们一顿  他们给操作一下   即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