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测量MOS管导通电阻

楼主(2020-06-30):
最近烧了一批IRF540,淘宝买的,不到1块钱,怀疑是假的,所以想简单测一下MOS管导通电阻

测的时候用这种夹子拿两块万用表做4线制测量

最后附实物图和手边几个型号的测量值

网友:
假货太多了。。。

网友A:
砸开看看核心就知道了

网友:
淘宝基本都是假的,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专业做电子元件的淘宝店,一般都会标注国产还是进口,同一个型号的东西价格相差很多,如果大批量配单,价格跟性能还是要综合考虑的。

网友B:
摸死管在X宝也买过很多(也是几年前了),大部分用着没问题,当然也有超电流烧了的(比如电机堵转电流很大,后来加上散热片没烧过),楼主是什么状况会连续烧的?
好在常用元件基本上都备了(真假不知),现在偶尔需要些元件会上立创商城买(立创不定期会发点红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摸死管在X宝也买过很多(也是几年前了),大部分用着没问题,当然也有超电流烧了的(比如电机堵转电流很大 ...

驱动一个加热器,满载20A,有散热片,用假的irf540一分钟不到烧了,真的只是有些烫手
真的也是淘宝买的,优信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砸开看看核心就知道了

砸开一个假的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砸开一个假的看看

核心果然小得可怜,这是在哪家买的?话说优信标原装的MOS还是比较靠谱的,我也在他家买了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心果然小得可怜,这是在哪家买的?话说优信标原装的MOS还是比较靠谱的,我也在他家买了不少东西 ...

没了,连店铺都没了

网友:
昨天用ao3400和dw01焊了块保护板,发现保护电流比计算的小很多。
查了半天发现3400 mos导通电阻60多毫欧,跟你的一毛一样。。。买到假货了,唉

网友C(2021-04-09):
如果S2断开,S3闭合,测试结果也一样吗?

网友D:
GS加10v电压,断开后,然后内阻表直接测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GS加10v电压,断开后,然后内阻表直接测不就出来了吗,

我也是这样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S2断开,S3闭合,测试结果也一样吗?

这样的话Vgs只有4.5v,应该会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GS加10v电压,断开后,然后内阻表直接测不就出来了吗,

没有这个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GS加10v电压,断开后,然后内阻表直接测不就出来了吗,

你好,直接用万用表加一下gs,然后测量行不行啊?好像也能导通

网友(2022-04-18):
这个好,学习一下

网友:
TB货基本都假,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