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车机么?SUBARU H001CAJ000

楼主(2020-06-30):
朋友给的一台车机,在网上一直找这个机器的型号都查不到,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找型号是为了知道接口的定义,好DIY玩一下。

网友:
背面第一行不是写了型号,车品牌,不行就拆开,里面有板号,厂家都有的

网友:
斯巴鲁啊。。不是 写了吗

网友A:
写着歌乐生产的斯巴鲁车机,看样子挺高档的 应该是海外原车货。斯巴鲁中国代理 庞大集团自己定制车机 车托之家也没找到用这款的车型。

网友B:
好东西 看插头颜色是标准定义 黑色负极 黄色红色接一起正极 灰白绿紫和带条纹的八根线是四路喇叭 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 看插头颜色是标准定义 黑色负极 黄色红色接一起正极 灰白绿紫和带条纹的八根线是四路喇叭 很简单 ...

按照着你说的黑接负线    黄色和红色接正线可以开机了,  下来再试试接音响。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着歌乐生产的斯巴鲁车机,看样子挺高档的 应该是海外原车货。斯巴鲁中国代理 庞大集团自己定制车机 车托 ...

我又问了朋友的确是海外版的,应该是进口车上用的 开机后全是中文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着你说的黑接负线    黄色和红色接正线可以开机了,  下来再试试接音响。  感谢感谢。 ...

不客气 颜色相近两根线为一个喇叭

网友:
SABARU,你不认识?尾线都有,这么好!

网友:
送给坛友当福利吧,哈哈

网友(2021-07-19):
我也有一台但没尾线。你能告诉我电源接法吗?

网友:
右上角有个斯巴鲁的车标,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具体讲:尾线座右边上下略粗的上正下负电源,还有匀排列上下各8针哪一针是启动电源线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