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史丹利电锤求助

楼主(2020-06-30):
到手就坏了,转了没有两圈,很慢,拆开爆了两个电解电容,没听到声音,爆掉的电容好像是220uf的,手边暂时没有匹配的,拿了两个1000uf的焊上去还是一样,照明灯常亮,刚插上电出,电量指示还是好的,过一会电量指示也无效了

网友A:
咸鱼有个修得伟主控的,大神级别,史丹利 得伟是一家 用的主控一样。

网友B:
爆电容正负极接反了,还是超压了,主控不坏还可以折腾一下,驱动板无感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有个修得伟主控的,大神级别,史丹利 得伟是一家 用的主控一样。

给私个链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电容正负极接反了,还是超压了,主控不坏还可以折腾一下,驱动板无感无刷? ...

坏掉的是俩220uf的,手边没有相同的,只有1000uf那种,换上去还是一样,照明灯常亮,其他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