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有没有人做过辐射仪啊?

楼主(2020-06-30):
有没有人做过辐射仪啊?不知有没有教程可以学习.

网友:
坛里有大神做过红外辐射仪

网友A:
是盖格计数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盖格计数器吗?

是这个啊,就是不知电路要怎么设计?

网友B:
不知道是哪方面的辐射,不会是核辐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哪方面的辐射,不会是核辐射吧。。。。。。

是的,就是盖格计数器

网友:
隔壁论坛正在搞开源检测项目,可以了解下
www.amobbs.com/forum-9984-1.html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核幅射检测仪,国外很多核电站泄露事故。

网友:
嗯,我也像了解下,老玩鬼子的东洋垃圾,有点害怕

网友:
看不到隔壁的帖子。无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啊,就是不知电路要怎么设计?

这个很简单啊,你先百度搜下相关帖子,看看工作原理,一般都是用升压器给盖革计数器管两端一个380-400V左右的电压,当受到辐射后,盖革计数管里的气体会被击穿产生放电,然后用分压电路检测放电,用单片机计算每秒及累计放电次数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