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漫漫维修路---学习维修洗衣机---东芝XQG65-EHSD--没修好,大家有什么建议?

楼主(2020-06-30):
前言:捡来的洗衣机,听说已换过电路板测试还是不行,我也不知道换的什么电路板测试。
后来我见放着有半年了。就问了一下老板捡了回家。
故障现象:不通电。。
拆机:

拆开就发现只有两个电路板。。下面电源板,上面控制显示板。

按控制板开关机,继电器吸合动作正常。。怀疑继电器问题。。

拆开控制显示板。。发现有个电容。。这个应该是供电的电容。。

割开电容的水封胶。。按开机测试电容供电好像正常。。

测试了一会儿后按关机,电压掉得好慢。。估计有十多秒才开始掉电压。。

上网查了一下。。这显示板要170元。。还是有空拆开看看里面什么情况。。

总结,控制显示板,我估计是通电后里面的ECU就能工作,显示屏就会有显示了,现在通电正常,不显示。这控制板还需要通讯后才能显示?
折腾有理。。呵呵。。请问大家大家有什么建议?

未完待续。。。。。。。。。。。

网友:
这洗衣机看着不错

网友:
查单片机供电,然后单片机有晶振的查一下晶振有没有坏

网友:
单片机的供电一般不会有16V那么高,所以你测的那个电压可能不是单片机的供电,还是按楼上说的查一下单片机的供电先

网友:
都屎吧还可以修一下

楼主:
死心不息,趁着吃饭前时间拆下控制板。。。

可调电源调节16v 30MA

上电,不显示。。

割背胶,想把电路板拆下失败。。

你妈的。。把后面隔开了。。观察了下。。发现芯片都烧坏了。。

芯片上烧了,有个白园园的得白点。。

把胶割开。。看看。。

都烧出孔了。。

观察了下,淘宝查了下。。还有维修好的希望。。。

未完待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心不息,趁着吃饭前时间拆下控制板。。。

可调电源调节16v 30MA

芯片里估计有程序的吧,你买新的如果里面没程序换上去也没用啊

网友A:
买个这个,然后想办法将好的芯片里的程序读出来,然后写到新买的空白芯片里,如果加密了可能读不出来:
http://www.dzsc.com/uploadfile/company/788808/201181105030264.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这个,然后想办法将好的芯片里的程序读出来,然后写到新买的空白芯片里,如果加密了可能读不出来:
htt ...

谢谢提醒。。估计维修无戏了。。还是先拆开芯片上机先测试一下芯片工作电压正常不。。
正常的话就买整个控制板好了。。
查了一下。。好像这芯片有程序。。

网友B:
我看不是烧 这种单片机不会有那么大的硅片 再者很多上板单片机都有人工画点确认

网友C:
洗衣机主板一般分三级供电,第一是220伏,第二级经过变压器变成13-16伏,第三级经过L7805变成5伏电压给单片机供电,查这三级电压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检查芯片电源是否有加上,如果有加上,再查晶振,晶振如果能够起振,大概率单片机没有损坏,再查单片机输出至外设电路,基本问题就出来了!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不是烧 这种单片机不会有那么大的硅片 再者很多上板单片机都有人工画点确认 ...

是的,要烧的话洞在中间。这位置好像是标1脚的那个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不是烧 这种单片机不会有那么大的硅片 再者很多上板单片机都有人工画点确认 ...

谢谢提醒。。。
弄了下。。。估计没烧,有空再折腾。。。。

网友:
应该是烧了,定点没那么深。测量下单片机的电源引脚,如果超过5V就肯定坏了,先找电源问题吧。这个板子上那么大个散热片,这货还是个变频机啊,高端!!能买到配件最好直接买板修,这个机器值得一修

网友:
这货还带烘干功能 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洗衣机主板一般分三级供电,第一是220伏,第二级经过变压器变成13-16伏,第三级经过L7805变成5伏电压给单片 ...

这个思路可供参考。
维修师傅一般不会这么折腾。所以会换整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思路可供参考。
维修师傅一般不会这么折腾。所以会换整块板

听老板说已换过电路板测试还是不行,我也不知道换的什么电路板测试,买回来也得先确认哪坏有问题。

网友:
这洗衣机换板是最好的办法,有时间买个图纸慢慢研究

网友:
滚筒密封的,欧系滚筒控制板不封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