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MTK6261 手表有没有合适的固件?

楼主(2020-06-30):
坛子里下了一堆固件,9猫之类的都用过,屏幕都不亮,有没有正常能显示屏幕的固件?

网友:
同求~~同样的问题~~

网友A:
这问题就好比你自己组装了一套机子,要安装系统是吧,可以,没问题,系统安装进去了,可是你的驱动安不上啊,没安驱动硬件那些怎么能识别出来呢,所以论坛就有很多不备份自己手表固件的,直接套用其他人固件,刷上去就会发现驱动不了,无法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就好比你自己组装了一套机子,要安装系统是吧,可以,没问题,系统安装进去了,可是你的驱动安不上啊 ...

请问一下是不是备份了驱动就可以使用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屏幕不亮

网友(2022-05-17):
还有文件大了不能上传,这些都是我刷机能显示的有点有点问题,有的差驱动。可以试试。可惜没有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