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两个二极管加蓄电池给路由器做备用电源

楼主(2020-06-30):
请问各位,两个二极管加一个12v的免维护蓄电池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做路由器猫的备用电源,长期使用蓄电池容易坏吗?

网友:
左边二极管加电阻限流。

网友:
这两个二极管可以用一段导线替换,效果一样。

网友:
直接并的3串锂电用了几年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用两个二极管

网友:
这里二极管反向并联和直接接有什么不一样吗?
最好用锂电加保护板比较靠谱

网友A:
加了这2个二极管,第一电池长期处于亏电状态,二是停电后有损耗。
如果要加二极管,应该再加一个,并把电压提高到14V。
另外不加二极管也是可以的,把电压提到13.6V,电池处于浮充状态即可

网友:
两个二极管不如一个pmos,G串电阻接电源输出S串肖特基接电源。

网友:
家里常停电吗?

网友:
看我用苹果编织线改的一根,前天停电直接插充电宝给光猫供电,稳定使用一整天

网友:
俩二极管上面的线路中间要割开,不然二极管没起作用

网友:
综合看。。。可能这样连接合适。。

网友:
那两个二极管可以去掉。
12伏电源调制输出电压至13.8V就行。我就是这么做的。
平时电池处于浮充状态。
当停电时立刻由电池供电。光猫侧不重启,路由器无影响。

网友:
学习下,等大佬晒贴

网友:
恒压12V电源根本充不满12V铅酸电池,看电池说明,循环使用和浮充备用都有对应不同的充电电压,都高于额定的12V
没有过放保护也很容易损坏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这2个二极管,第一电池长期处于亏电状态,二是停电后有损耗。
如果要加二极管,应该再加一个,并把电压 ...

把电压提到13.6V,电池处于浮充状态即可

请问 如果蓄电池60AH容量 浮充电流多大合适?

网友:
二极管设置欠合理,你这样接了和导线没区别。如果是用来防倒灌,可以考虑2个二极管串联在整个回路中,中点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