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XJW01许老师LCR数字电桥套件装机使用

楼主(2020-06-30):
电桥------业余玩电子多年只闻其名,却没见过,未用过。近日网拍一套XJW01许老师LCR数字电桥套件圆一下梦吧

一.焊阻容插座等器件装机:

全部套件

液晶屏板正反面

按键板正反面

主板

电源及单片机

电源部分

各种芯片

主板背面

BNC白座

分拣测试阻容元件

先焊电阻

然后焊电容蜂鸣器插座等

焊BNC白座

焊液晶屏及按键板插针及按键

按装按键板

安装液晶屏

组装完毕

最后仅剩余6个校准电阻、一个按键和几个备用的4148等

体积对比

楼主:
二.初始化 清零 试用
1.焊接完成后,要恢复默认参数:

首次接通电源
第一屏显示LCR数字电桥作者信息

这个界面一闪

然后显示如下图

恢复默认参数:长按“菜单(MENU)键进入主菜单

然后按下“量程(RNG)”(R)键进入校准模式

再连续按下5ZERO ( C)
会加载默认值: Z0 变成 76  Z= X.00X= 1---15),而本机X=22,问客服说正常

HAND (L) 保存!  (此时蜂鸣器不响)屏幕也没有反应
  才是恢复了默认,然后长按MENU 键,进入主菜单,再按CLR (X )即可退出,返回到测量状态

与介绍的显示略有区别,客服说正常

2.恢复了默认值,再做一下开路清零:接好测试夹先(插件夹 贴片夹)清零,开路/短路校准补偿,自动测量模式下,测量夹开路按“归零ZERO 键可进行扫频开路清零

测试夹短路按 ZERO(C)键 做短路清零) 以后开机短路明显不为零可以在短路和开路清零。还有就是更换不同测试夹具时要清零

就可以测量了,资料介绍此时精度优于0.5%

清零后先测一下6只随机带的电阻(即40 1K 3K 9K 10K 100K ),如准确则电桥正常。

3.试用:
测个新电解电容试试

据说要选用100Hz,测试效果不错

这一颗是修故障电源换下的电容,用万用表测试基本正常

电桥自动测试却显示电阻模式

选手动切换电容模式,可见容量较低,ESR很大超标

换个红宝石2.2uf小电解电容试试,万用表测试为2.18uf

电桥自动测试电容为2.103uf

选100hz测电容为2.153uf,与万用表测相差很小

楼主:
三.测试夹(插件夹 贴片夹)修整:
黑测试夹头端凸滑

夹脚距近的电容困难

红夹子头正常

用钳子修整一下

小锉刀打磨牙齿

这一端处理的不够理想

比之前要好多了

贴片夹子

线比较粗,按压有障碍

原来里面有多余的塑料桩等

拆开夹子

去掉塑料桩等障碍物

均需要修整

之后502再粘一下

效果显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测试夹(插件夹 贴片夹)修整:

高级仪器,多少文?

网友:
电桥用处蛮大的,就是焊接费时哈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仪器,多少文?

203包邮,淘宝购入的

网友B:
小林家买到吧?怎么没买个壳 莫非要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仪器,多少文?

如果不要测试夹(插件夹 贴片夹)是1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林家买到吧?怎么没买个壳 莫非要裸奔?

金属外壳,还不允许接地。之后自己做个塑壳吧

网友C:
老哥终于没忍住,到底是买了

网友D:
谢谢分享,不如140买散件+40瑕疵外壳,插头夹子可以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不如140买散件+40瑕疵外壳,插头夹子可以自己做

插头 夹子 线自己无备件,均需要购置

网友:
好玩是好玩,总感觉不如买个差不多价的二手电桥可靠呢? 哈哈  我记得这个电桥调试一下好像能到0.3还是0.1的精度来着

网友:
怎么没有壳呢

网友E:
这货我也盯很久了,就是太贵,相比200K二手桥没价格优势,我就是经过对比价格后下决心入了一台200K同惠LCR.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货我也盯很久了,就是太贵,相比200K二手桥没价格优势,我就是经过对比价格后下决心入了一台200K同惠LCR. ...

求推荐一个二手的200k同惠电桥型号

网友:
两百多块能买200K的电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外壳,还不允许接地。之后自己做个塑壳吧

老哥。作者是这样介绍壳子问题的
铝壳>塑料+铝板>塑料>铁壳

铁壳对磁棒电感、较大空芯线圈的测量有影响。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5C%2B&page=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终于没忍住,到底是买了

我也没忍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830&extra=

网友:
2011年的设计,现在性价比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