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为什么手机用的耳机用在其他设备的时候只要开很小音量就声音就比较大

楼主(2020-06-30):
把手机用的耳机插在收音机或磁带机用 音量旋钮就开一点点就和手机中等音量差不多

网友:
阻抗不一样吧

网友A:
苹果耳机  分  版本       大陆版本的一般没有音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耳机  分  版本       大陆版本的一般没有音量问题

这不是苹果耳机 是安卓手机用的3.5接口耳机 当用在收音机或磁带机 就有音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苹果耳机 是安卓手机用的3.5接口耳机 当用在收音机或磁带机 就有音量问题 ...

苹果7 之前的耳机 也是这种3.5的接口       看着图片确实很像苹果的耳机

网友B:
音频输出功率不一样,手机要求省电,其它设备无此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输出功率不一样,手机要求省电,其它设备无此要求

收音机和磁带机都是用两节5号电池 要是耗电多的话也不是很好 毕竟不能充电

网友:
收音机本身制造技术要求就不高,同时它也非常省电,因此没必要提高耳机的节电技术。
磁带机则是时代的产物,已属过时的产品,它的省电要求不是在耳机节电上。而是功能完善和造型设计上。

网友:
阻抗不一样,自然使用时音量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