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破拆新买的达林顿大功率MJ11015,核心好小,假货

楼主(2020-06-30):
MJ11015

这是正品FW26025,功率比MJ11015小,但是核心大多了

楼主:
现在正品好难买啊

网友A:
我们常用的是TIP127,147,147T,炸了的拆开都是灰,坏的没炸的拆不开

网友:
大部分卖家都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品好难买啊

拆机同功率或更大的管,拆机
https://m.zol.com.cn/diybbs/d34439_11960.html
mj11028 原装有铁壳铜壳,双核心!不过现在好像越来越少了,以前单位有铁的,逆变器上,没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常用的是TIP127,147,147T,炸了的拆开都是灰,坏的没炸的拆不开

你看看我拆的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同功率或更大的管,拆机
https://m.zol.com.cn/diybbs/d34439_11960.html
mj11028 原装有铁壳铜壳, ...

你拆的那个国产的还行,核心也大,引线也可以,比起我这个11015好些

网友C:
我一直有个疑问:芯小就假吗?会不会技术进步了,可以小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有个疑问:芯小就假吗?会不会技术进步了,可以小一半。

跟圆柱一样大的是正品,另外一个小的是假的,一般核心大些,电流也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拆的那个国产的还行,核心也大,引线也可以,比起我这个11015好些

我没拆过这个,不是我拆的,对这封装不感兴趣,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有个疑问:芯小就假吗?会不会技术进步了,可以小一半。

嘿嘿嘿,科技发展好些年了,吸血小面包也没小到口香糖那么大嘿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有个疑问:芯小就假吗?会不会技术进步了,可以小一半。

内阻什么都正常,但是过电流不行,贴片的管,大电流的管芯也很大

网友D:
你装上能用吗?能用就凑合用吧。这年头很难买到真货。

网友:
LM2596和2577,4056充电芯片等烧开,也是缩水晶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拆机同功率或更大的管,拆机
https://m.zol.com.cn/diybbs/d34439_11960.html
mj11028 原装有铁壳铜壳, ...

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绝对的态度问题!
这个两个管芯怎么保证平衡的?会不会出现一个导通一个未导通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装上能用吗?能用就凑合用吧。这年头很难买到真货。

装上几分钟两个都烧了,拆开看了,好像不是核心烧,是引线烧了,引线太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上几分钟两个都烧了,拆开看了,好像不是核心烧,是引线烧了,引线太细 ...

你最好把风扇直接接电源测下电流是否正常,可能有短路。正常不会烧引线的,即使是山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绝对的态度问题!
这个两个管芯怎么保证平衡的?会不会出现一个导通一个未导 ...

应该参数近一致吧!坏了,拆开把坏的剪断还能用,降一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