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手机座充改的4.2充电器充不满就到418

楼主(2020-06-30):
我用手机座充改的4.2充电器,充到4.18v就充得特别热别慢,一 直冲,就是不转绿灯,在4.18冲了2个小时就是不转绿灯,电池也换过,就是不转灯,座充用的芯片是324芯片,是座充电路挑电池,还是这个座充不适合改

网友:
因为线阻的关系,越往后越慢.
这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我的充电器有些电池冲到4.21转灯,有些充到4.0X转灯,有些是4.18左右,好像没毛病啊,我都是拆机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