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gpt磁盘win7企业版不能激活,黑色屏幕,

楼主(2020-06-30):
gpt磁盘win7企业版不能激活,黑色屏幕,显示必须今天激活,
安装时用的 Chew-WGA v0.9 激活了,现在不行了,请教怎么办,其他激活工具都是MBR分区的,只找到了一个 Chew-WGA v0.9 激活,

打开这二个服务,现在还是用的Chew-WGA v0.9 激活了,暂时没有问题了,继续观察

网友A:
数字授权工具难道不香?

网友B:
gpt模式只有这么一个激活工具,我试过,没问题啊。

楼主:
还有先将杀毒软件火绒在安全模式下卸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字授权工具难道不香?

不香,因为win7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t模式只有这么一个激活工具,我试过,没问题啊。

并不是,还有其它的,如叫windSLIC什么的,但实测没成功,最后用clover(就是常用来启动黑苹果的那个)激活的。
其实实在不行可以用KMS,毕竟是企业版,旗舰版就不行了。

网友D:
试试这个,
removewa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这个,
removewat,

removewat下载安装后这个软件把微软的激活都删除了。电脑里看不到已激活的字样了,将时间调到2022年6月
没有显示什么激活提示了,继续观察,感觉这个可以!谢谢!!!!!

网友:
现在我觉得用kms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香,因为win7不能用

没仔细看,以为是WIN10了。
7的话,我也是首推KMS,然后有能力的可以BIOS里刷入对应版本的SLIC信息一次永久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以为是WIN10了。
7的话,我也是首推KMS,然后有能力的可以BIOS里刷入对应版本的SLIC信息一次永 ...

自从某次不知什么原因变砖后,我个人是不会再用硬刷SLIC了。

想省事就KMS,嫌KMS需要续期,就用clover,效果同SLIC软激活。

网友E:
直接复制一条保存为bat,然后kms激活,官方的key。何必用啥第三方激活软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直接复制一条保存为bat,然后kms激活,官方的key。何必用啥第三方激活软件呢。 ...

严格来说,kms不也算第三方?只是稳定性比那种强制移除激活组件的方式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说,kms不也算第三方?只是稳定性比那种强制移除激活组件的方式好多了 ...

kms 是给企业用的,企业自己搭建kms服务器,然后使用微软提供的kms 的key 激活系统。
kms 使用命令就激活了。如果自己有能力,就内网搭建kms 服务器,以后随时增加时间,否则你就用别人搭建好的kms服务器。算不算第三方,看你自己操作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