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复充电宝发热、充满不自停

楼主(2020-06-30):
618,某宝1.4元+红包买了一个垃圾充电宝(无电池),货到当天就挂毛了!主板电源ic严重发热烧坏……找卖家理论半天补发一个主板。补发一个又咋样!只要你用一样是高温烧毁。垃圾就垃圾吧!垃圾也要利用加个散热片凑合着用吧!艹高烧是解决了!充电又出问题了……充满不自停!折腾半天发现弹簧导线阻值太大,最后解决办法看图

网友:
我有个充电宝充电几分钟就停了。再重新插一下,又能充几分钟再停。是啥问题?

楼主:
你说的情况是电池不行了吧!电池内阻太大充不进去电。我的情况和你的不一样,我的是弹簧阻值太大有10欧,这样就一直处于充电状态。我是从第一节电池的弹簧触点到第四节触点焊接一根导线降低阻值恢复充满自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