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拆一个定时插座,看看安不安全

楼主(2020-06-30):
这东西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单片机加一个继电器,刚收到,拆开看看安不安全。

网友:
这个还好, 其它都是 牛屎芯

网友:
最近几年的产品基本上都用一些公版设计, 方案厂家都有关于安全的设计实践, 安全问题其实不大.

网友:
俺用的是公牛的GND-3 转盘刻度的那个,拆了差点合不上,外面的转盘大齿轮和里面的小齿轮很难对齐。

为啥说这种是牛屎芯?这种和公牛转盘的哪种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