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碰到困难请教能工巧匠大师傅,铸铁水管切割问题

楼主(2020-06-30):
有一根预埋的铸铁下水管露出地面6厘米的样子,管外经5.8厘米,距离一面墙30厘米,距离另一面墙20多厘米,
现在拟锯掉它,露出地面越短越好,想用手钻+切割片,自己动手,如果可行,请教:
1,买什么种类\型号的切割片?要几片 ?
2操作、安全要注意的问题。
谢谢!

网友:
不安全,还是用这个。。。电动往复锯  马刀锯

上面不好操作,留的有点多,

下面几乎贴地面锯的~

网友:
角磨机十秒钟搞定。

网友:
角磨机不好吗  削平它

网友:
1是用角磨机,2是用气割或等离子割

网友:
手钻加切割片不行的,转速太慢切不动,买个几十块钱的角磨机然后买几个切割片就行

网友:
不知这铸铁管还牢固不,直接上榔头砸或者錾子。铸铁是会碎的,不像镀锌水管有韧性。

网友:
都说不要了,那就很简单啊,一锤子买卖

网友:
那还买什么工具啊?铸铁很脆的

网友:
如果确定管子的材质是“铸铁”的,那么角磨机用切割片(薄的割片)是最简单的方法,关于铸铁材质,打个比方说:如果水暖用的铁管相当与“大理石材质”那么铸铁管就“相当于红砖材质”,这东西可钻、可割、可敲碎极易加工,但绝不能用气割——生铁是真的割不开的。

网友:
直接锤子大法就行了

网友A:
我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地面施工手有准儿,角磨机加切片就行。爬高施工还是稳当点儿,我是角磨机加无齿锯片切的。期间用砂切片飞了好几个,都吓死了。

网友:
如果是不要了的话  直接上锤子   铸铁的有脆性   用力敲能敲破的
另外就是上角磨机

网友:
如果不着急,用棉花包裹,加上盐酸,两天一换,一般十天左右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地面施工手有准儿,角磨机加切片就行。爬高施工还是稳当点儿,我是角磨机加无齿锯 ...

飞了好几个,是啥原因呢,质量\安装问题 \操作不当……

网友:
还有用吗?没用的话直接榔头加錾子啊

网友:
直接上锤子

网友B:
这种贴着墙根的,用万用宝是绝配

楼主(2020-09-04):
引用 网友B:
这种贴着墙根的,用万用宝是绝配

谢谢关注,要付较厚的铸铁管不知道行不行?看视频这款是 以木工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