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dt830b这个怎么加电位器啊。。听说可以自己增加

楼主(2020-06-30):
这个是年后在伊莱科家里12。5买的dt830b。。误差有点大。。。我看论坛里面说的830有电位器。
我拆开一看。吗啊。。没有。。。看看能不能自己加。装上一个电位器没用。好像边上还要加点电阻电容之类的。
麻烦大神看看

网友A:
据我看这三点都连一起呢,你加上电位器有用吗

网友B:
看起来那个地方是加电位器的,但是要把中间那个焊盘间的铜皮割断
DT830B原理应该是数字万用表里最简单的了,资料也好找,先学习一下就知道怎么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那个地方是加电位器的,但是要把中间那个焊盘间的铜皮割断
DT830B原理应该是数字万用表里最简单的了 ...

是不是四个圆的焊盘中间那两个长方形的焊盘,中间那个连接线,隔断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看这三点都连一起呢,你加上电位器有用吗

好像懂了。 要把哪两个长方形的断开。。再接上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C:
本身这贴片电阻就已经很误差了,买这种表就是玩,修北斗还得用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身这贴片电阻就已经很误差了,买这种表就是玩,修北斗还得用好表

万丈高楼平地起嘛,先一步一步的研究, 才能入坑嘛

网友(2021-05-28):
这个地方割断,然后焊上一个200欧的蓝白电位器就好了。改装完后可以在很小的范围内调整读数。这个调整是针对所有挡位的。

网友:
电位器位置图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