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RO膜净水器滤芯以及用了一年的感受

楼主(2020-06-30):
搬新家的时候了解到RO膜这种膜能把金属离子都过滤了,然后算了下我们这桶装水6块钱一桶长久来看用进水器更划算所以500块钱入了个400G的半DIY的ro膜净水器,

然后把废水比调成了1:3,撤掉了后置活性炭(因为400G没用压力桶不需要滤掉压力桶的橡胶味而且感觉后置活性炭会污染ro膜过滤的水),然后直饮感觉味道还是怪怪的于是前置颗粒活性炭多加了一级,现在水是甜的了,然后查网上颗粒活性炭会漏堵塞ro膜减少寿命,于是在ro膜和颗粒活性炭间又加了一级pp棉,现在滤芯顺序是这样:PP棉-压缩活性炭-颗粒活性炭-颗粒活性炭-PP棉-ro膜。
现在一年没换任何滤芯变成了这样
看起来第一级PP棉有点脏

事实证明颗粒活性炭确实会漏活性炭

现在1:3的废水比以及PP棉过滤ro膜用个10年应该不成问题了吧?tds看起来还是很小

把第二级PP棉换第一级的位置第二级PP棉换新的

吃完饭再写
继续来,拆开pp棉看看,看起来这个PP棉不是一层一层卷起来的是一体成型的
活性炭等着喝起来味道不对,ro膜等着tds上升的时候再换吧,感觉没必要按那个时间更换,毕竟用的少。

网友A:
后置椰壳炭就是改善口感作用,而不是过滤异味,有异味就证明管子不合格,理论上无论前级水多脏,只要RO膜不损坏,都可以过滤出纯水,不过没有哪个厂家敢保证一点不漏,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渗漏,没有压力桶放水会比较慢,一般会慢到怀疑人生,有压力桶可以快速接一壶水用来加热或做饭。

网友B:
RO膜在两年左右内部会产生生物膜, 所以RO膜在两年必须换掉.
TDS并非越低越好, 一般自来水在70以内都是不必要RO膜的.只有纯水教的会宣扬0度, 但是那不是给人用的, 那是给半导体用的.
以色列曾经用接近0的纯水浇灌植物, 几年后出现大面积植物病后来改为40左右. 纯水对于动物的影响的研究似乎没有人做, 但是按照科技史可以判断必然是负面的.如果是正面的, 早就被纯水机厂商拿出来洗脑了,毕竟卖给酒店可是亿万美元的生意.
活性碳在纯水机中的主要目的是吸收氯, 如果不是自来水, 可以不用.
城市水压足够RO膜出水, 而且速度很快, 所以水泵也是可选的, 只有在水压不足的时候才有使用的必要.
400G足够日常实时放水, 至于为何低流量会有储水桶这个玩意, 我看纯粹是早期西方人的精神出了问题, 毕竟西方科技教商人怎么忽悠卖钱就怎么忽悠.

网友C:
RO膜并不需要换,用的久了只是废水比会高,我的陶氏膜用了六年了,TDS还是稳定在2左右,废水我都接起来洗菜拖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膜在两年左右内部会产生生物膜, 所以RO膜在两年必须换掉.
TDS并非越低越好, 一般自来水在70以内都是不必 ...

我的水是拿来泡茶用的,对于人来说那点矿物质还不如多吃蔬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置椰壳炭就是改善口感作用,而不是过滤异味,有异味就证明管子不合格,理论上无论前级水多脏,只要RO膜不 ...

这个异味是余氯来的,颗粒活性炭可以过滤,两级就没有异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膜并不需要换,用的久了只是废水比会高,我的陶氏膜用了六年了,TDS还是稳定在2左右,废水我都接起来洗菜 ...

活性炭和ro膜间不加PP棉会堵塞,寿命短应该是和这个有关,还有废水比,听说有人加这个PP棉有用10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膜在两年左右内部会产生生物膜, 所以RO膜在两年必须换掉.
TDS并非越低越好, 一般自来水在70以内都是不必 ...

ro膜有两种,低压和高压的,低压的有用四通阀增压压力所以不用增压泵,但除盐率比高压的低,高压必须要增压泵,75g之类的膜只能到刚好连续低落出水慢所以要压力桶,大流量的不需要

网友:
楼主pm下链接好瞧瞧去。不懂,所以只能等专家使用后跟着了。

网友:
你那PP棉太脏了,内容部都变色了。我通常半年,有时忘记了,会更久一点。PP棉内部都是和新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置椰壳炭就是改善口感作用,而不是过滤异味,有异味就证明管子不合格,理论上无论前级水多脏,只要RO膜不 ...

50g的需要储水桶,400g的不需要了,因为流量已经够大了。

网友D:
生产纯净水的同时产生废水是什么概念?

网友:
RO膜前面加超滤膜加pp棉干什么

网友:
400G的单泵,也可能是我的泵流量小,总感觉出水慢点,3年了目前TDS稳定20左右,第一级1微米的PP棉,地下水基本上1个月换一次,后面就是颗粒活性炭 跟那啥椰壳活性炭,RO膜 T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膜在两年左右内部会产生生物膜, 所以RO膜在两年必须换掉.
TDS并非越低越好, 一般自来水在70以内都是不必 ...

一些观点我有不同的观点,在这里讨论一下.
1.TDS小于多少没必要RO过滤。TDS值说白了是测量水的电导率,表征溶于水的部分离子浓度。对于部分重金属,微生物的含量并不能有效指示,而这些恰巧是现在自来水所存在的问题。可能水厂水是OK的。部分楼顶水罐,或是负压供水系统,包括部分无负压供水的缓冲区域都存在超期无人清洗的现状。就好比喝生水拉肚子这种情况TDS就不够准确
2.关于纯水灌溉影响植物。生物正常的生理活动需要多种无机盐维生素的参与。对于植物摄取途径非常单一,持续用纯水灌溉影响生长也是情理之中。而对于饮食非常多样的人类来说,如果说还要靠从水里获取维生物质,那我觉得科学的饮食搭配远比所谓的矿泉水要重要的多了。
欢迎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膜在两年左右内部会产生生物膜, 所以RO膜在两年必须换掉.
TDS并非越低越好, 一般自来水在70以内都是不必 ...

原来的膜是50G的 个头小,出水量也小,所以用压力桶先攒一桶,方便缩短接水时间。现在是400G的了,出水快,所以不需要压力桶了。不可偏激、片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生产纯净水的同时产生废水是什么概念?

产生的废水是把多余的金属离子从废水中排出,相当于把纯水里的金属离子转移到废水里

网友E:
pp棉太脏了,我用一年也没有你一半脏,你不是接自来水?

网友:
从来没用过RO膜和超滤等东西,两三层PP+活性炭,一般也够用的。

水质特别差的地方就另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pp棉太脏了,我用一年也没有你一半脏,你不是接自来水?

俺的用三年也不会这样子。